没有炸不弯的轴,没有炸不断的尾管

楼主(2017-10-15):
原厂轴
碳纤管

以后还是继续用原厂轴,但一定不用碳纤管,原因见图!

网友:
原厂副厂一样弯

网友A:
上次我就跟模友说了,上碳钎维管的坏处就是楼主说的的地方。

网友:
碳管也有好处的,小炸不会弯的,铝管只要炸必弯

网友:
各有利弊吧,换个老房子的水龙头连接管就不弯了

网友B:
把地球炸出坑了吧。。。?

网友:
各有利弊呀~~~~~~~~~~

网友C:
x3吗 头次见主轴弯成这程度……

网友:
碳管耐冲击差

网友:
估计炸得比较猛

楼主:
小魚哥這就說錯了,原廠還是要耐炸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就跟模友说了,上碳钎维管的坏处就是楼主说的的地方。

對,碳管難以卸力,最後菊花被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地球炸出坑了吧。。。?

必須的撒,不過是草堆上,槳都沒斷

楼主:
肯定比較猛。

楼主:
引用 网友C:
x3吗 头次见主轴弯成这程度……

是的,我也是第一次見。

网友:
力量  角度  都无可挑剔啊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