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的遥控支持多个接收机吗?

楼主(2017-10-15):
刚入手华科尔D10控,手头有两架四轴,请问一台遥控能和两个接收机配对吗?要是可以的话,带一个遥控就可以飞完一架再去飞另外一架了

网友A:
想和多少个接收配对都行

网友B:
这个问题问的

网友C:
想多少都可以

网友D:
欢迎新模友

网友E:
遥控器里面不是可以设置多个模型的么

网友F:
先学点航模最基础的知识吧!

网友G:
你这问题问的我好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