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菜鸟问下f3 brush飞控的这个元件起啥作用?

楼主(2017-10-15):
这个元件我不小心碰掉了,需要重新焊上去吗?还有这个元件叫啥名字?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如果是开路那就应该是电容。

网友A:
目测是瓷片电容,容量可能是0.1u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瓷片电容,容量可能是0.1uF

容量都能看出来,舅扶你

网友:
厉害了,这种贴片的都被你碰下来!!你手有300度高温吗?肉洛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容量都能看出来,舅扶你

我是说可能。一般退耦电容这种尺寸常见的容量是0.1uF或者0.01uF,频率越高的电路容量越小。就算容量换错了一般也影响不大。
如果lz还保留着碰掉的原件,找个带电容测试的数字万用表测一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可能。一般退耦电容这种尺寸常见的容量是0.1uF或者0.01uF,频率越高的电路容量越小。就算容量换错 ...

这个元件不再焊上去会有影响吗?

网友:
手里有热风枪就焊上呗,不焊上就算能飞你心里踏实吗?

网友:
贴片电容  10uf以上应该是22uf的   1206 封装

楼主:
一接电就烧了

网友:
我在电调上也碰掉过一个,后来在废遥控上拆了一个一样大小的上去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