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穿越机向右自旋,怎样调?求教

楼主(2017-10-15):
自稳、手动模式飞机悬停,机身向右自旋,F3飞控,(不带罗盘的最低版本),求指教!

网友A:
校准遥控中间点,设置死区yaw deadband

网友:
我的也自旋感觉是飞控的问题飞控已经换了。遥控死区设置5也不行Yaw的p降到30没事了。飞着手感不行

网友B:
在 betaflight 里, 飞机放桌上不动, betaflight 里的飞机动画、有动吗?然后接上搖控器,不动stick. 飞机动画会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 betaflight 里, 飞机放桌上不动, betaflight 里的飞机动画、有动吗?然后接上搖控器,不动stick. 飞机 ...

在 betaflight 里, 飞机放桌上不动, 不开遥控器,betaflight 里的飞机动画会很慢的动,正常吗?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我的是离地前,加油时逆时针自转,起飞后不转,什么原因

网友:
遥控行程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 betaflight 里, 飞机放桌上不动, 不开遥控器,betaflight 里的飞机动画会很慢的动,正常吗?怎么解 ...

不正常。再调accelerometer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再调accelerometer看看

谢谢你!!怎么调?提示一下

网友:
感觉有温漂,起飞是水平的,飞一会儿就往一方偏

网友:
調了之后如果动画不再动,接上遙控飞一下。如果还有转就要set yaw的deadb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遥控中间点,设置死区yaw deadband

感谢指教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0552&extra=page%3D1
看第11。

我不知道让我看第11是看什么?我的飞机悬停向右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让我看第11是看什么?我的飞机悬停向右旋转。

看第11步, 如何调accelerome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让我看第11是看什么?我的飞机悬停向右旋转。

这里分几种情况,
1,不开控,调参软件里面看飞机姿态,就在自旋。多半是飞控受力不匀扭曲变形,这时候都没有开控,没有信号输入。建议调整四颗螺钉的松紧程度一致,或者加减震,有助于减少飞控变形。
2校准yaw通道的中位到1500,然后反复拨杆yaw,回中,看遥控器的跳动,举例如果是1503到1497,那么把你的yaw deadband 死区,设置的比跳动还大一点,比如5到6。飞控就会忽略1505到1495这段区间的输入信号。避免遥控器的中位误差导致飞控认为你输入了一个微小的方向信号。

网友:
校准加速度计,只能说是粗略校准,而且只能校准俯仰和副翼方向。要飞起来以后不漂,需要使用飞行中校准功能。
yaw方向没法用这个功能校准,试试上面两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