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视频采集卡接图传有条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0-15):
这种免驱的视频采集卡从图传接收取信号笔记本就出条纹了,单图传接收不用采集卡接电视图像也还好,单采集卡从机顶盒取信号也很清楚,不明白为什么接一起就不行了。机顶盒视频信号肯定比图传的好,是图传本身信号不好被放大了还是干扰?

网友A:
我估计就是采集卡质量不太行,通过采集卡时图传信号的衰减太大,导致视频输出质量太差,个人之见哈....
看来买这玩意儿还真的需要慎重选择。

网友B:
采集卡就那个质量

网友C:
视频采集卡是不是会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采集卡是不是会白屏

我这不是雪花屏,会时不时蓝屏,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集卡就那个质量

采集卡分辨率不高可以接受,但是这个出条纹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就是采集卡质量不太行,通过采集卡时图传信号的衰减太大,导致视频输出质量太差,个人之见哈....
看 ...

DVD播放器读老款的迪士尼英语光盘,通过采集卡给笔记本信号也正常,没条纹。用的是RC832接受,出来的信号质量不比老的光盘质量差吧?视频模糊清晰度降低可能,但目前主要是条纹影响了视频质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集卡分辨率不高可以接受,但是这个出条纹不应该啊

那就是有干扰,视频线改一下屏蔽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有干扰,视频线改一下屏蔽线试试

这种干扰是图传接收带来的吗,室外发射离很50M还有波纹,采集卡不会被干扰吧

网友B:
有可能是视频传输线路带来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视频传输线路带来的干扰

线路换成有线电视的同轴电缆,还是不行,而且发射离采集卡也有5米远。这种图传信号和机顶盒的信号有什么不同,采集卡转换效果不应该有这么大差距吧

网友(2018-04-22):
请问楼主我也是这个采集卡,接电视机顶盒信号手机显示正常电视节目,但接上图传接收机信号,就没显示了,我手机上用了几个软件都不行。有usb摄像头,飞鱼地面站等。不知你手机是怎么设置的。请帮助。谢谢

网友:
可能是电源没有处理好,

网友(2019-01-03):
应该是电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