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新改造老车床C609 加装主轴轴承

楼主(2017-10-16):
先把电钻外壳车一刀,以便装夹。

楼主:
线切割做了个电钻夹子,忘了拍照。把它装刀架上。

自制了把镗刀

楼主:
这是用4.8级螺丝车的镗刀。

主轴箱反装,镗后面轴承孔。

楼主:
这颗轴承选用NTN单列圆锥37-20-13

楼主:
淘宝买的45号钢板,两面磨光,外形尺寸直接切好。

楼主:
装上试试

顺便说下买了个信民的8寸台钻,使用感受不错噪音小,做工精致,力量足够,主轴未下降时候径向跳动2丝。缺点就是主轴伸出来后逛量较大,还有工作台不够扎实,毕竟厂家定位是木工台钻,重量轻也是我这阳台党最大的优点啊。

楼主:
继续,练练钳工。

楼主:
由于前端轴承外径尺寸较大,无法在原来铸铁主轴箱上镗孔,所以在前端加块钢板固定轴承。

这颗轴承选用TIMKEN单列圆锥 25x43x12

楼主:
因为车床在原主人手中装过车,大滑板中滑板小滑板都有不同程度受损,主轴也有弯曲。这次改装轴承两颗轴承内径正好可以纠正原来主轴的弯曲。原主轴前端外径26mm后端21mm,轴承一个内径25一个20.主轴外加工车一刀到正好装上轴承。

7075铝板做个轴承防尘盖

网友A:
好腻害 不过从使用的角度看 这样折腾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腻害 不过从使用的角度看 这样折腾不划算

我这强迫症晚期患者根本不能忍受滑动摩擦,必须滚动摩擦。

网友B:
活不错!镗刀刀尖好像不在中心线上,好用吗?能具体一点吗?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不错!镗刀刀尖好像不在中心线上,好用吗?能具体一点吗?学学!

你指什么具体点?刀头是不在中心线上 但是刀头角度对的话一样用

网友:
主轴前瑞轴承座安装调试后是否应该打两个定位销为好?

网友:
刚买的台钻怎么样呀,好用不,做工是否细致?

网友:
高人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