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有没有涡喷的垂直起降f35?

楼主(2017-10-16):
如题,哪能买到。淘宝没搜到呢

网友A:
10万块钱也买不到太复杂了。自己做吧,不难用涡喷f35加几个向下的电动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万块钱也买不到太复杂了。自己做吧,不难用涡喷f35加几个向下的电动涵道

矢量喷口自己也能做出来吗?

网友:
这要考验技术了。

网友:
有想法是好的!但实现有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矢量喷口自己也能做出来吗?

国外有卖航模用的矢量喷口和配套发动机,非常贵

网友:
只在youtube上见过大神自制的

网友B:
真机的原理是就一台发动机,用涡轮轴驱动涵道风扇垂直起降,矢量喷口既要能向下弯曲100度,又要保证密封性,用的是三段式椭圆喷管。具体原理度娘“三轴承旋转喷管”。很难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机的原理是就一台发动机,用涡轮轴驱动涵道风扇垂直起降,矢量喷口既要能向下弯曲100度,又要保证密封性 ...

嗯,肯定难。在论坛好像看见过垂起的,但记不清是不是涡喷了。涵道的垂起没什么意思

网友:
降低点难度,先从鱼鹰开始做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肯定难。在论坛好像看见过垂起的,但记不清是不是涡喷了。涵道的垂起没什么意思

tb上有一款,双涵道,epo的好像,2k多记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矢量喷口自己也能做出来吗?

发动机直接转90度吧,不要喷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直接转90度吧,不要喷口了

涡喷垂起草地是不是不行,小草会着火吧?没玩过涡喷的

网友(2019-02-09):
引用 楼主:
矢量喷口自己也能做出来吗?

f35的矢量喷口和我们用的不一样我们球形那种推力损失太大了,他是三个斜面的管管转一下成九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