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 f4+Ar.

楼主(2017-10-16):
搞了兩三個晚上,大概搞好了,裝得還挺滿意的,因為用小蟻相機,發現和ar的設機木架有點不太兼容,所以要打磨下樣好安裝,後續還要買扁平的av綫才能用。等圖傳到了再搞了。

木架要打磨下頂鏡頭底下的位置 。

打磨完安裝可以正常合上頭罩了。

但是鏡頭會對不準孔。但是試過鏡頭完全不會有掩擋情況,所以就不理了。反正也不仿礙什麽外觀。

网友A:
这个好像穿越机的飞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穿越机的飞控啊

就是穿越的飞控f4

网友B:
飞控和gps有推荐哪家嘛

网友:
棒棒哒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和gps有推荐哪家嘛

還沒試飛啊。試飛了再說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穿越的飞控f4

要刷固定翼专用的固件才可以吧?

网友C:
刷的1.6的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的1.6的固件吗

用1.7.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穿越机的飞控啊

要用ina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刷固定翼专用的固件才可以吧?

是的,调试啥的还算简单

网友D:
电调是在飞控上取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是在飞控上取电么?

是的。因為飛控有電流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因為飛控有電流計。

飞控在哪家店买的能分享下么?我飞机在路上了,正在研究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在哪家店买的能分享下么?我飞机在路上了,正在研究飞控。

f4 pro

网友:
求图传天线, 接收机天线 和 GPS天线摆放位置..

网友E:
楼主调参页面能指教下不?也入了F4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调参页面能指教下不?也入了F4谢谢

可以。有什麼交流下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有什麼交流下呢?

F4焊好了之后,插了舵机电调线,是不是必须连接接收机才能调参啊?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F4焊好了之后,插了舵机电调线,是不是必须连接接收机才能调参啊?小白。。。

是。因為校准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F4焊好了之后,插了舵机电调线,是不是必须连接接收机才能调参啊?小白。。。

iNAV+AR 測試NAV Launch模式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1330

网友F:
LZ能加个微信或者QQ吗我的装好了设置部分搞不定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為校准行程

忘了带一根对接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能加个微信或者QQ吗我的装好了设置部分搞不定求教

我也常上來的。可留言交流。

网友:
楼主的电调是直接从飞控取电?电调电源线负极是不是和飞控供电线负极焊在一起的哈。。。看了反面只有一个接地,谢谢。

楼主:
經過飛控電流計供電。所有設備都經飛控電流計

网友G(2017-11-28):
为什么我的r2008sb接inav通道映射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的r2008sb接inav通道映射没反应?

什麼飛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麼飛控?

F4v3

楼主:
你的接收SBUS是接到那個端口?在INAV地面站的端口選項裏把相應的端口的RX打開,其他不用動。

网友H:
楼主,我的天地飞7通接收机怎么接飞控呢,电调和电池都直接连接在飞控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的天地飞7通接收机怎么接飞控呢,电调和电池都直接连接在飞控上吗

看你什麼飛控,接口情況如何,有沒有電流計之類。天地飛的控沒用過,要是沒有PPM的話,就要對接收用PPM轉換器來轉換下。

网友I:
这个为啥要装GPS呢   可以自动返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为啥要装GPS呢   可以自动返航么?

是的。這個飛遠了。還是有返航保障才能開心玩耍

网友(2018-03-11):
楼主能把AR的pid分享下吗,谢谢

网友J:
接收机天线最好摆成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接收机天线最好摆成垂直

看清楚後面幾張圖。就知道了

网友K:
正常连接,三段两段开关能正常切换飞控模式,但是电机和舵机没反应,帮我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正常连接,三段两段开关能正常切换飞控模式,但是电机和舵机没反应,帮我看看什么原因

校准了所有通道沒?状態界面有什麼異常項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了所有通道沒?状態界面有什麼異常項不?

能加微信不18607227737谢谢了

网友L(2018-04-23):
請問下你這f4 v2接了電流計,有沒有燒飛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請問下你這f4 v2接了電流計,有沒有燒飛控?

飛控本身就帶電流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