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m轻木塞斯纳套材有人买过吗?

楼主(2017-10-16):
精度怎样,如果用电机的话要用多大的电机,,,价格5××,,,这个价格合适吗。。。会不会很难做?。。。只做过天使的p51,他乡的塞斯纳跟guppy。。。

网友A:
这么大得汽油机了吧30CC以上

网友:
这尺寸肯定油机了,还得是汽油的。

网友:
黑龙的套材,相当不错的,我先后买了迪卡斯龙,J3,正准备买P51,飞起来也相当不错

网友B:
2010 年装了一架  现在还是好的  就是没怎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0 年装了一架  现在还是好的  就是没怎么飞

这机子怎么样,组装教程详细吗?

楼主:
组装教程详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得汽油机了吧30CC以上

奇怪 ? 楼主 文字说:这 空机 才 3.2公斤 重 啊!?
可惜 俺 不在 温州,否则的话,直飞 钓鱼(倒) 了 。。

钓鱼(倒)——变成 “**” 了,大家读音 就得咯。。。

网友:
这个尺寸  还真没见过

网友:
买了太空慢步6年了还在服役.套材不错

网友:
我买了套搬运工

网友:
这么大的飞机可以改装坐人。

网友:
好大,汽油机的吧?

网友C:
如果是翼展2.2米 大约是40CC的级别  可以用35-50CC发动机,对应电机就是7-15公斤拉力的电机,装好全重估计7-9公斤  一般飞10公斤拉力电机差不多,暴力飞可以到50CC飞机用的15公斤电机。这种套材的难点是起落架,飞机大了 起落架要求就高,要弄很结实又结构合理。50CC 3D机的起落架是5毫米厚5厘米宽的航空铝板都还很容易趴窝,楼主可以收炸鸡的50CC碳脚应该便宜,前轮就得找淘宝了,至少要到6公斤涵道或者窝喷的前轮收个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翼展2.2米 大约是40CC的级别  可以用35-50CC发动机,对应电机就是7-15公斤拉力的电机,装好全重估计7 ...

这就有点难搞了

网友:
大飞机不好带,不方便

网友:
我有一架全球2.13米的J3,配DLE20cc汽油机,很好飞低空通场头顶飞过去很震撼,起飞重量不到4公斤降落无压力,后3起飞有点跑偏,无其它问题。

网友(2018-04-16):
微信多少?

网友:
看到楼主说的重量和对动力的担忧。我想说动力还得看推重比不是说多大飞机就得多少cc,原来弄了一个1.8米的j3改电来用4255双天电机505kv上6s电池,结果20%油门就能平飞,整机起飞重量也不到3公斤。考虑到这个电机拉力能上3.5公斤,并且上单翼不需要做特技般的推比,4255级别都可以上天。

网友(2022-01-18):
练习机,26cc就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