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上路,请教一下欧兰斯757-4和冲浪者X8哪个更值得入手???

楼主(2017-10-16):
如题,小白上路,请教一下欧兰斯757-4和冲浪者X8哪个更值得入手???
请各位老手指导一下

楼主:
自挽,求指导!

网友A:
肯定是冲浪者好飞拉,但是飞机空间的话就欧兰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冲浪者好飞拉,但是飞机空间的话就欧兰斯。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冲浪者造价低,好修理,抗风能力强,但是不如飘飘机灵活,各有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浪者造价低,好修理,抗风能力强,但是不如飘飘机灵活,各有优缺点

飘飘机的续航能力怎样?没接触过。

网友C:
欧兰斯,扎头扎的厉害

网友:
两个机都飞过。欧斯兰买1.8那款还不错,1.4的改双发也不错,单发就呵呵了,俗称推土机的就是它。冲浪者,新手上路首选之一。好飞好修,可以很快找到飞固定翼的感觉。

网友:
mini天行者好飞,还便宜

网友:
肯定冲浪者,欧兰斯据说飞过都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欧兰斯,扎头扎的厉害

所言极是,非常难飞

网友:
必须冲浪者啊,除了苏27入门,我第二架就是冲浪者了,一直飞到现在还在飞,要航时有航时,要飘逸有飘逸,要便携有便携,原装箱子不要扔掉,自己小小改装下,一领就走。最好配个电机座上8寸浆,绝对神机

网友:
这种机大风就不好飞了

网友D:
X8适合新手,而且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兰斯,扎头扎的厉害

有那么严重吗???评论上还号称教练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X8适合新手,而且便宜

谢谢推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飘飘机的续航能力怎样?没接触过。

飘飘机和冲浪者区别很大,每架飞机的续航能力取决于它的动力配置,我建议你看一下自己的所处飞场的天气情况,风大、能草降,选冲浪者;风小、有平坦路面选飘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飘飘机和冲浪者区别很大,每架飞机的续航能力取决于它的动力配置,我建议你看一下自己的所处飞场的天气情 ...

了解还有好多学问要跟大伙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