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电调铂金40A掉速问题

楼主(2017-10-16):
我买了一个好赢电调铂金40A用于冰人450,当遥控油门达到百分之70至80之间,转速反而下降,但是百分80至100转速又缓慢提升,当切换至idle模式时(油门约80%)转速则正常,想请教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A:
介绍电池参数?判断电池问题

网友B:
电池c数 油门曲线啥的

网友B:
还有进角是否过高

网友C:
定速模式下的油门曲线第一点为0其他一个数值,这款电调,别用定速,直接油门一条线飞3d就好了

网友:
要定速刷blheli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电池参数?判断电池问题

电池为格式6S.1400.45C。电池肯定没问题,因为我用在另一台同样配置的冰人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c数 油门曲线啥的

电池为格式6S.1400.45C。油门曲线为一条45度的斜直线!就是在设定定速的时候普通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速模式下的油门曲线第一点为0其他一个数值,这款电调,别用定速,直接油门一条线飞3d就好了

好的,我试一试,会不会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进角是否过高

已测试过,换过其他进角也没效果!

网友:
這個刷blheli真好用
定速好太多
硬邦邦的
只是兩年來常常設定會跑掉
尤其是定速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