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bf设置问题

楼主(2017-10-16):
不打方向舵的时候飞机会有一点点自转,进入bf调参软件,在设置页面,方向,俯仰和横滚对应了一些数值,方向对应的数值会慢慢增加,进行过水平校准了也没用,求大神解惑

网友A:
你把飞控四颗螺丝松掉,让飞控完全不受力的情况下,看看转不转。
一般都是飞控四颗螺丝拧的力不均匀,导致飞控板变形,这个时候就会转起来。
建议飞控做一下减震(垫几个O型圈),这样受力也会均匀。

网友:
在控设置里面调方向微调

网友B:
问题是不开控都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飞控四颗螺丝松掉,让飞控完全不受力的情况下,看看转不转。
一般都是飞控四颗螺丝拧的力不均匀,导致 ...

晚点回去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不开控都要变

开控了也是这样,只是没接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飞控四颗螺丝松掉,让飞控完全不受力的情况下,看看转不转。
一般都是飞控四颗螺丝拧的力不均匀,导致 ...

拆掉螺丝也是这样

网友C:
Receiver那页看看方向通道中位是不是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ceiver那页看看方向通道中位是不是1500

嗯,都是1500,遥控死区和方向死区也设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都是1500,遥控死区和方向死区也设置了

换飞控试试吧,可能是陀螺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