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二下更新1个视频】泡沫手抛机改装-尝试【累计5架,欢迎交流!】

楼主(2017-10-17):
一直喜欢自制的固定翼航模,但限于自身水平、时间精力等原因,一直难以做完一架相对易于制作、飞行性能尚可而又较皮实的小飞机。
上半年,利用业务时间拿市场上的中型泡沫手掷玩具模型尝试改装了一架,经过试飞感觉基本达到预期,现与模友分享:

一、尝试改装思路
1.指导原则(目标):
安全性高、速度较慢、相对省电、较为皮实、易于维护、有一定气动性能——滑翔能力稍好,尤其是纵向安定性要稳定,操控性要尽可能好。
2.实现思路(方案):
(1)采用背推动力方案——安全、耐造;
(2)翼展600mm左右——大小适中;
(3)起飞重量控制在200~250g区间——太轻了不抗风;
(4)动力组为10~12A电调+1504 kv值2300电机,尽量配5寸桨,如FC 5045桨(较轻),2S 800mah电池——动力够用且续航时间相对充足;
(5)常规布局(中单翼+倒T尾),有副翼4通道总体方案;
二、改装平台选取
目前,市场上泡沫手掷模型玩具基本就三、五种尺寸:翼展350mm及以下、480mm左右、600mm左右、860mm左右,以及1000mm及以上。
可见,本次改装尝试直冲600mm左右翼展而去,其实有几种不同选择,但受当时货源影响,选用了这款较为中庸的机型。
该机材质为EPO,软中带硬,后经实践检验,较EPP材质的泡沫手掷机更加易于施工,且耐炸性更强。
群里都是行家里手,本人水平实在太渣,制作过程当时也没特别记录,暂且不表,大家一看便可通晓。
最后,特别**,这确实不是某家手掷机的广告贴,衷心希望有更多的玩具和模型厂家能够设计、制造出更多款型的此类玩具供孩子们玩耍,现如今的款型?湍敲醇钢郑敌睦锘笆翟谑巧俚每闪恕!疚业某⑹砸弧恳弧?600mm翼展-手抛改-背推
献上图片:

静态展示

翼展测量

弦长测量

动力组外观【首次试飞】:
?spm=a2h3j.8428770.3416059.1&debug=flv【3级风-常规试飞】:

【我的尝试二】——860mm翼展-手抛改-背推

此原机平台的材质与上一款FX-703稍有不同,这款不是EPO的,而是EPP的,总体偏软,加固耗时较多,改装后总体偏重(起飞重量约350g)。
?spm=a2h3j.8428770.3416059.1&debug=flv
由于时间精力有限,本次改装更多带有实验性,对我个人而言属于验证机,尝试了自己心里一直想在泡沫手掷机上试试的襟副翼混控和前缘气动襟翼。

为争取高安全、低维护,本机依然采用了背推动力方案,动力组为2204 KV值2200电机,上三叶5045桨,3s 1000mah电池。
为简化制作(PS:其实是20元6通垃圾接收机通道都用光了)省去了方向舵。
?spm=a2h3j.8428770.3416059.1&debug=flv
视频里表现的是尝试襟副翼和前缘襟翼各种状态下的试飞过程,毫无章法(PS:其实这就本飞渣的真实水平),还请各位大神强忍观看~
结论:对于这个尺度的泡沫手掷改装机而言,前缘气动襟翼和后缘襟副翼确有增升和减速效果,但也容易失速,飞行中对纵向配平有影响,需要手动补偿。不开襟翼滑翔性能反倒是还不错的~
纯属瞎折腾,图个乐吧!【新增2018年7月最后试飞视频,之后设备拆解继续做新飞机~】

注:其他尝试拟后续更新……
【我的尝试三】——480mm常规小手抛机改装-背推
【小预告-略更新-补图】这是个失败的作品,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很难好好降落
此款尝试的是用480mm“烂大街”式手抛机进行改装,依然是背推,电装88不带三轴版无刷接收,外接两个1.7克副翼舵机,电机可能是1104(记不清参数了),配4寸4030两叶桨,2s 300mah长条锂电池。

视频为假组时的试车视频,可惜首次试飞没能拍成视频——没调试到位,灵敏度太强,标枪式着陆,惨不忍睹。
目前该机实际已拆解,正在酝酿调整改装,计划加大翼展。也请大家不吝给点经验型参考意见,多谢多谢!

【我的尝试四】——550mm翼展-“迷你冲浪者”-空机组改-背推
无意中看到有卖这款小号空机的,酷似万国造“冲浪者”式的外形,后掠程度更明显的溜肩款机翼,卡通而又略显刚毅的“小背儿头”(座舱外形),最主要的是有免掏机身,有利于快速组装。看过网上一些模友的组装/改装后的体会贴,意识到这小飞机如不特意减重,貌似速度会比较快,为增加升力并适度降低失速点,拟继续采用加长主翼弦长的方式;此外,之前一直想试试“翼间副翼”,也一并在这架上尝试了。
配置:无人机拆机1504电机(KV值不详,估计2500左右),配4030桨,10A杂牌电调,2s 850mah锂电,DSM2“垃圾”接收机(我的最爱),四个3.7克舵机。

第一张是刚买回空机时,自己拿手头可用零件“摆组”时的示意图,里面一些零件,如电机座和桨后来并没有用上(不舍得用~)

首次试飞后,总体感觉还不错,但巡航速度还是比预期的快一些。?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0d939dd2f37351a169a5a11d21db65e21
PS:自己总结,飞机减重做得不够好,起飞重量足有170g了,起落架加得也有点画蛇添足!如以后再有精力改装的化,我想这种背推机还是尽量“蹭降”吧。

*预告【我的尝试五】——480mm报废手抛机-改PP双翼-背推【未完成】
先上总体过程效果图(动力方案后来变化了):

原始动力设想:长距串列式背推(这是我一直想尝试的动力布局),原计划采用两个N50强磁1s有刷小电机,各配75mm桨,一起用12A有刷电调驱动,过程效果如图:

但经静态试车后发现,这样的两个有刷小电机动力十分有限——也就100多g(我测得可能不太准,但也就这个量级了),而且重量、耗电也没有压倒性优势。
后经痛苦思量,退守为1504无刷单独背推布局(配5045桨),这动力我在上文【我的尝试一】里面用过,心里比较有数,大概有160g推力,预计基本够用了,调整后效果如图:

简要改装过程:
报废手抛机:

思路、过程大家一看便晓:

……(照片不太全,自己还是没养成随时记录的“好习惯”,以后再改进)
这架目前还没试飞,全部做完180g了,又超重了好在手抛试飞,感觉还可以。
试飞视频以后再补吧。

========================================================
感谢您驻足耐心观赏,我的尝试只是抛砖引玉,期待更多模友自己动手进行更广泛的尝试,谢谢!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直接做前拉的,应该简单多了。这么小的飞机,即使炸机也不会很严重,机头用桨保,这样安装调试也简单。

网友:
好! 改得漂亮!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直接做前拉的,应该简单多了。这么小的飞机,即使炸机也不会很严重,机头用桨保,这样安装调试也 ...

这是个好主义!

网友:
楼主折腾啊 都是折腾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直接做前拉的,应该简单多了。这么小的飞机,即使炸机也不会很严重,机头用桨保,这样安装调试也 ...

楼主的初衷应该是,尽量避免损件,可谓一劳永逸的方案了

网友C:
推力线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力线怎么改的

推力线下拉3度多,反复尝试折中确定的,到家后我再补图吧,谢谢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直接做前拉的,应该简单多了。这么小的飞机,即使炸机也不会很严重,机头用桨保,这样安装调试也 ...

小型机,全靠蹭降,又不至于上折叠桨,而背推动力布局主要就是为了高安全、低维护,另外“红猪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我的审美判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初衷应该是,尽量避免损件,可谓一劳永逸的方案了

您懂我

网友D:
我改了个翼展40cm的,不好飞,推角大机翼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了个翼展40cm的,不好飞,推角大机翼太低。

桨台尽量接近主翼面,实在不行可向机尾方向平移,拉/推力线过纵向重心偏上一些为宜,能过重心更好,但下来拉角过大推力“内耗”也大。如推油低头 也可尝试油门升降补偿~

网友:
挺好的,不大不小,‘低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的好学习!

多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了个翼展40cm的,不好飞,推角大机翼太低。

我之前改了个最常见的480mm翼展的,能飞但不不好降落,补了个图片:-)

网友F:
顶,滑翔机开前缘襟翼还是头一次见。推荐1306kv3100电机,4寸桨,飞这种尺寸很合适,30mm涵道也不错

网友:
能推荐几种既便宜又好改的机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滑翔机开前缘襟翼还是头一次见。推荐1306kv3100电机,4寸桨,飞这种尺寸很合适,30mm涵道也不错{:1_61: ...

感谢推荐!

网友G:
厉害👍试试前拉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试试前拉怎么样

感谢建议,改天抽空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建议,改天抽空试试

改前拉最好买小雨燕那种 5寸折叠桨,配XXD1504电机刚好,不然降落很伤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前拉最好买小雨燕那种 5寸折叠桨,配XXD1504电机刚好,不然降落很伤螺旋桨

好的,感谢!

网友I:
改得挺漂亮,飞得挺棒,想问下楼主如果改道无言家的鸟机成有动力的,ALULA翼展一米左右,要上什么电调,电机,电池什么的,谢谢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改得挺漂亮,飞得挺棒,想问下楼主如果改道无言家的鸟机成有动力的,ALULA翼展一米左右,要上什么电调,电 ...

动力我觉得主要还是跟起飞重量和机身气动阻力要匹配。1米翼展左右的,我觉得2208(定子标法)是应有的,2212更充足,kv值1500mah左右(看配桨),7~8寸两叶或6寸三叶桨,30A稳妥些(2208且电调靠谱20A也差不多了,建议地试车一下,别出现过流保护/电机别巨烫无比就行)。朋友,这都是个人经验,不一定保裉,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改得挺漂亮,飞得挺棒,想问下楼主如果改道无言家的鸟机成有动力的,ALULA翼展一米左右,要上什么电调,电 ...

我改过30涵道3s300电池,12A电调,不担心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我觉得主要还是跟起飞重量和机身气动阻力要匹配。1米翼展左右的,我觉得2208(定子标法)是应有的,221 ...

这配置有点暴力。。。alula虽然机翼大,但比较轻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改过30涵道3s300电池,12A电调,不担心炸桨

28或30涵道飞起来,那声音是不是跟个哨儿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改过30涵道3s300电池,12A电调,不担心炸桨

ok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我觉得主要还是跟起飞重量和机身气动阻力要匹配。1米翼展左右的,我觉得2208(定子标法)是应有的,221 ...

OK 谢谢。

网友J:
第一架飞机和我选了一样的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一架飞机和我选了一样的机型

哈哈,荣幸荣幸!爱机有无玉照可供一观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一架飞机和我选了一样的机型

哈哈,打开照片啦,很棒啊,四发有刷请问电调怎么配的,是四个8520+50m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打开照片啦,很棒啊,四发有刷请问电调怎么配的,是四个8520+50m桨吗?

12a的有刷电调。但是这机动力偏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打开照片啦,很棒啊,四发有刷请问电调怎么配的,是四个8520+50m桨吗?

四个8520+65mm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直接做前拉的,应该简单多了。这么小的飞机,即使炸机也不会很严重,机头用桨保,这样安装调试也 ...

其实醉心于用背推动力布局改泡沫机,最主要还是由于经过长时间的折腾后,深切地感到对于休闲飞来说还是背推或背拉布局来的踏实、省心一些。坦率地讲,就飞行性能而言,我个人并不认为前拉机有天然的压倒性优势,所以不觉得做飞机优先考虑前拉布局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也不认为背推或背拉动力布局就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我们看到,市场上有不少背推或背拉机,只要操作得当做起动作来还是相当干净/灵活的。当然我自己的改装尝试还很不成熟,还有不断改进的空间。
吸收建议,欢迎交流,感谢关注!

网友:
这些问题就看你自己,能够喜欢就好,飞起来自己觉得顺手就可以了。

网友K(2017-12-21):
请问楼主你的第一种703改装方案电机有下推角吗?是3度下拉吗?还是推力线是跟机翼平行的?第二种EPP方案的推力线也是3度下拉吗?顺便请问下第二个机型用的那个电机座的哪里配的呀,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你的第一种703改装方案电机有下推角吗?是3度下拉吗?还是推力线是跟机翼平行的?第二种EPP方案的 ...

噢,是这样的。这几个机型都安排了“下拉(推)”,基本考虑是适当缩短“推力线”相对于纵向重心的力臂,从而适当减小“低头力矩”。大众经验层面的做法是让推力线尽量贴近纵向重心。
我个人的体会是,推力线设置具体看机型对纵向安定性的需求,跟背推电机相对于主翼和纵向重心的位置也有关系,没有一定之规。我认为,对于一般的背推布局安装位置来说,我认为相对于上拉角而言,下拉角设置更有利于获得飞行中油门变化时的动态纵向安定性。理由是: 下拉推力线可以理解为会存在一个与升力方向相反的分力,该分力随油门增大的增量应可以抵消因前向推力增大速度提高而由主翼产生的升力增量,抵消程度应可以在某个速度段和下拉角下达到局部最优。当然,这是推理,不一定就是真理,仅供参考、探讨。谢谢耐心看完!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你的第一种703改装方案电机有下推角吗?是3度下拉吗?还是推力线是跟机翼平行的?第二种EPP方案的 ...

噢,是这样,都有“下拉角”。为什么采用下拉,我有自己的一种理解,有机会展开。具体下拉多少度合适,与背推布局下电机的纵向安装位置和个人对动态安定性的预期需求有关,没有一定之规。电机座属于“废物利用”,那应该是一个小植保机或普通自组多轴的一个电机座,网上应该能配到。我又在电机座底部(前面)粘了个黑色螺旋桨整流罩。仅供参考,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是这样的。这几个机型都安排了“下拉(推)”,基本考虑是适当缩短“推力线”相对于纵向重心的力臂,从 ...

谢谢朋友的耐心解答,整流罩也很有创意,哈哈,我也学习下

网友J:
第二架用的什么动力?我有两架这个飞机,其中一架坏了,我想改成双翼的,能飞得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二架用的什么动力?我有两架这个飞机,其中一架坏了,我想改成双翼的,能飞得飘一些

帖子里介绍啦,我再摘抄一下:“动力组2204 kv2200 配那种三叶5045穿越桨,3s 1000mah电池”。另用了五个3.7g舵机。仅供参考

网友L:
楼主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本人是真的新手了,之前也只是飞一飞模拟器,看了你的帖子之后决定改一架,因为真的挺喜欢这种造型。动力配置都是一样的,虽然是用了3个9g舵机,而且还改了双翼,总重也只有160g的样子,但是半油抛飞之后拉不起来,慢慢降到地上了,是不是我油门小了呀,你说200-250g能飞是真的吧……啊,感觉自己问的问题太小白了,其实就是确认下,如果楼主你200g都能飞的话,我就放心推油门抛了(现在还不敢因为好心疼怕它一头扎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本人是真的新手了,之前也只是飞一飞模拟器,看了你的帖子之后决定改一 ...

如果您之前没自如飞过常规布局的遥控固定翼,不敢推油门是再正常不过的状态了,尤其当飞机也是新飞机,性能有待试飞检验时,就更是那样了。不着急 慢慢来。我想到以下几点,仅供参考:
1.外部条件层面,选空旷无人场地,破除心里上的顾虑;
2.飞机自身层面,如起飞重量为160g,单轮推重比,1504尺寸,2300kv左右电机,上2s电池,配5045桨,按说70%~80%油门下抛掷起飞无压力,当然双翼升力大的同时一般阻力会更大些,需要更大的动力使机翼达到形成足够升力的空速,也是很正常的。若您油门最大还是飞不动,则有一定可能是动力不足。毕竟我没看到您改的双翼手抛改的照片,各处气动布局的合理性无从判断,因此上面评论可能也欠针对性,建议可能也算不上,请您权当参考。
3.如担心贸然上大动力飞炸伤设备,有条件的话(指电子秤),也可先做替代性配重后小力度手抛滑翔试飞,小力度无动力自由飞能行,上动力基本不会有大问题(当然还有和拉力线角度合理性的问题要综合考虑)。
最后,祝爽改爽飞!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果您之前没自如飞过常规布局的遥控固定翼,不敢推油门是再正常不过的状态了,尤其当飞机也是新飞机,性 ...

感谢楼主这么认真回答我的问题
我可能抛飞手法有一点问题吧,之前推出去太慢了,下午用力快速推出去,效果好了很多,不过60%左右的油还是不太飞的动呢,远远地就还是落下了。
飞机的图片我放了一张上来,比你的要小,翼展50cm的,因为放假在家所以工具有限,主要还是靠热熔胶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这么认真回答我的问题
我可能抛飞手法有一点问题吧,之前推出去太慢了,下午用力快速推 ...

更小的小飞机改起来确实不太容易,总体上增升、降阻、减重都得照顾到了。因为目前不能长时间飞,可能是由于“重量偏大——动力偏弱——空速不够——升力不足”综合造成的。热熔胶很方便,就是稍重,且遇冷遇热容易开裂或变形,动力充足时,用用无妨。另外,上翼是自己热切割的吗?个人感觉,如翼展长于下翼,有可能会更好些。仅供参考!

网友L:
引用 楼主:
更小的小飞机改起来确实不太容易,总体上增升、降阻、减重都得照顾到了。因为目前不能长时间飞,可能是由 ...

上翼是磨的包装板了,靠感觉瞎做的。
因为感觉出手抬头严重所以切掉了10cm,不过那是前几天用240mah小电池的时候了,重心接近机翼后缘,而且也不会抛。
听楼主这么一说,我想接回去再试试了。
不管结果如何,这次已经学到了很多。接下来玩航模也能考虑的更加周全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上翼是磨的包装板了,靠感觉瞎做的。
因为感觉出手抬头严重所以切掉了10cm,不过那是前几天用24 ...

我个人认为如果不追求参赛,航模的乐趣就是“自主折腾”,常折腾得就总能有所收获,越折腾越轻车熟路。加油,祝不断爽飞!

网友M:
楼主的飞机真的做得很棒,学习了

用普通9克舵机不知道行不行

D10现在还能买不到 20一个的兼容接收机吗

楼主(2018-01-20):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飞机真的做得很棒,学习了

用普通9克舵机不知道行不行

多谢鼓励!
相较3.7g舵机(实际带线有5g了),9克舵机的优势是更结实些,只要动力不太弱,都换成9g舵机完全可以,只是建议尽量将舵机向重心靠拢安装(别安装的太分散),以减小整个飞机的转动惯量,为增加安定性创造条件。
D10刷机后支持dsm2通讯协议的接收机,这个价位的接收机有不少,但我也发现普遍涨价了,30元的有一大批。也就是我帖子里指的——人颂外号“垃圾接收”——而其实我最喜欢这种接收。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鼓励!
相较3.7g舵机(实际带线有5g了),9克舵机的优势是更结实些,只要动力不太弱,都换成9g舵机完全 ...

非常感谢楼主细心的回答
之前一直玩大的,现在也想玩小的了
期待楼主再出好机,造福模友

网友(2018-03-10):
哇原来你是高手来的,如果我早知道有这贴就不用我走这么多弯路了,但什么推力,什么桨那些参数完全不懂都是瞎搞的

网友N:
楼主,想看看黑色那架飞机的细节图,怎么布局的,舵机安排,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想看看黑色那架飞机的细节图,怎么布局的,舵机安排,谢谢了!

只是目前机身暂时粘死了,第一次改时没考虑发帖子,但我想有个机会剖开——上次发现平尾舵机有点扫齿了,需要修理。等我稍有时间的就继续折腾补发。另外再增加其他手抛改尝试。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想看看黑色那架飞机的细节图,怎么布局的,舵机安排,谢谢了!

【文字描述】这架验证机共用了5个3.7g舵机,2个负责副翼(各占一个通道,没用y线,以实现襟副翼混控),2个前缘襟翼(各占了一个通道,没用y线),1个负责平尾,为简便也受6通道接收机限制,省去了垂尾舵面(以后还可以加改)。舵机和接收机全部采用“开槽卧装/侧装”,一面外露,以便于更换; 电调类似装法,主要是为了散热。机身纵剖后埋3mm碳杆加强,主翼内翼段开槽嵌3mm碳杆加强,平尾后缘借升降舵安装轴加一根2mm碳杆加强。仅供参考~

网友N:
引用 楼主:
【文字描述】这架验证机共用了5个3.7g舵机,2个负责副翼(各占一个通道,没用y线,以实现襟副翼混控),2个 ...

您这个升降舵怎么安的?感觉安在尾巴强度不够,机身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您这个升降舵怎么安的?感觉安在尾巴强度不够,机身太软了

我前面回帖里的配图,请您参考!

网友O:
600翼展是改装比较理想的机型,好改好飞配件好找,我偏爱猎鹰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O:
600翼展是改装比较理想的机型,好改好飞配件好找,我偏爱猎鹰机型

向您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老哥 向你们学习

网友:
我用的20a小蜜蜂电调,自己加了一个5vbec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600翼展是改装比较理想的机型,好改好飞配件好找,我偏爱猎鹰机型

借地请教:未见水平尾翼如何控制?正想改比机型,机翼已经完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O:
600翼展是改装比较理想的机型,好改好飞配件好找,我偏爱猎鹰机型

请教水平尾翼的舵机安装

网友O:
引用 网友J:
请教水平尾翼的舵机安装

第2张图片,在炭杆头有个舵机,通过长钢丝连接平尾

网友:
引用 网友O:
第2张图片,在炭杆头有个舵机,通过长钢丝连接平尾

哦,明白!有创意,呵呵

网友P:
改的挺好,飞的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改的挺好,飞的也挺好!

多谢老先生鼓励!

楼主:
有3架更新,恬着老脸自顶一下

网友J:
太佩服您的不怕折腾的精神了!我也一直对泡沫手抛机改装情有独钟,目前正在改装一架水机,现在刚做好水鞋。想问下您这个迷你冲浪者的空机哪买的,有没有链接发个,还有就是迷你冲浪的碳片加强,这种竖直安装不如水平安装,咱们主要还是怕机身刚性不足造成的纵向摆动,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最后奉上一张自制水鞋图片,等做完了发个贴,哈哈。

网友Q:
支持楼主更新,我也一直想改个小场地就能爽飞的手抛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佩服您的不怕折腾的精神了!我也一直对泡沫手抛机改装情有独钟,目前正在改装一架水机,现在刚做好水鞋。 ...

仅从水鞋创意看出,您这是在充分挖掘手抛机的潜质了碳片竖装确实是为了尽力克服因机身刚性不足而引起的纵向(上下)摆动。
祝爽改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Q:
支持楼主更新,我也一直想改个小场地就能爽飞的手抛

相必您已经开弓了祝爽改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O:
600翼展是改装比较理想的机型,好改好飞配件好找,我偏爱猎鹰机型

你这个飞机飞行性能如何?还有这个飞机螺旋桨容易划手!

网友(2018-06-01):
大神 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R:
不知道用大疆晓的拆机电机改480那个翼展的用原装折叠桨前拉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知道用大疆晓的拆机电机改480那个翼展的用原装折叠桨前拉可不可行

谢谢您的建议。其实帖子中的“尝试四——550mm迷你冲浪者”用的就是您提到的这款电机,只不过我没有原装平折桨,用的普通挤压式桨夹上的5寸两叶桨,2s下推力超150g了,3s下另一架试过推力超200g了。用在480翼展手抛机上做前拉,肯定可以,预计起飞重量大且推重比较高——应该是个“高速铁蛋窜天猴”。我可以一试,可惜我没有过硬的飞行技术,估计降落时,前拉布局会比较费桨,甚至损坏电机,这对于囊中羞涩的我来说有点为难 不过,我还是决定改天一试

网友:
楼主改装的精神,实在是佩服啊!

网友S(2018-09-08):
引用 楼主:
【文字描述】这架验证机共用了5个3.7g舵机,2个负责副翼(各占一个通道,没用y线,以实现襟副翼混控),2个 ...

多谢大神的耐心解答,让我这样的新手少走了不少弯路。
刚入手遥控器,正在折腾遥控器电池和模拟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多谢大神的耐心解答,让我这样的新手少走了不少弯路。
刚入手遥控器,正在折腾遥控器电池和模拟飞行

祝君爽做爽飞!

网友T:
老哥,有没有改好的不玩的出给我一架呀?我这飞场难找,或者是改装的小电机电调电池出给我一些富裕的,我自己改也行。我这都是2212,2216电机,40a电调,3s2200电池这种电装。或者是用我的4个电调换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T:
老哥,有没有改好的不玩的出给我一架呀?我这飞场难找,或者是改装的小电机电调电池出给我一些富裕的,我自 ...

感谢您的关注!我不飞或炸坏的飞机都会改制新飞机,跟大家一样,完全是图个乐儿~  这个改装、折腾、制作的过程最有意思,性能上有进步是最好的,飞行体验倒是第二位的了(毕竟飞场越来越难找了)。
您想改装或自主试制,可随时交流~谢谢!

网友:
   再次 参考

网友U(2020-08-15):
大神我发现个问题,我改的手抛机每次都是头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电池接收机舵机都已经尽可能的前移了,我是听你们的建议改的66手抛机,如果配重的话就没意义了,改手抛机本来就是为了轻为了飘

楼主:
引用 网友U:
大神我发现个问题,我改的手抛机每次都是头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电池接收机舵机都已经尽可能的前移了,我是 ...

“头轻”是主管判断,是否真的头轻与手抛机的基础机型无关,而与电装配置、尤其是改装方式有关。
您看我放在帖子里的都是背推机,按说比前来拉机更容易头轻,但改后效果就很好,也比较好调整。
几个追问,您可参考自己排查:
第一类  基础客观信息:
1. 您用的什么规格的电装,整体超重与否;
2.您电装的具体安装位置,尤其是动机布局,舵机安装位置等;
3.整机多角度照片。
补充以上信息才能有针对性的帮您分析,否则空说无用;
可以肯定您的改装方案和/或背后的改装观念有不合适的地方,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一下。

第二类  调试情况信息:
设法区别“头轻”和动力安装角问题:无动力抛飞,能滑翔吗?有动力飞行,全程抬头,还是哪个油门段抬头?抬头时靠升降舵能临时矫正吗?
这些信息这里还有不清楚,故无从判断。
如何纠正:具体看就要看您的改装方案再表了
以上仅供参考,如补充信息,我再尝试答复,祝爽改爽飞,谢谢!

网友:
其实前拉要比背推好飞的多!虽然炸鸡易损失电机和桨。

网友V:
我改的86 cm手抛机 双发1504电机,2s800电池,很稳定,超长续航18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轻”是主管判断,是否真的头轻与手抛机的基础机型无关,而与电装配置、尤其是改装方式有关。
您看我 ...

“头轻”是主管判断,是否真的头轻与手抛机的基础机型无关,而与电装配置、尤其是改装方式有关。
您看我放在帖子里的都是背推机,按说比前来拉机更容易头轻,但改后效果就很好,也比较好调整。
几个追问,您可参考自己排查:
第一类  基础客观信息:
1. 您用的什么规格的电装,整体超重与否;(我的电装是1106无刷电机,4018螺旋桨,3.7克舵机2个,萝莉6通接收机,2S   350MA电池,电装全套总重45克)
2.您电装的具体安装位置,尤其是动机布局,舵机安装位置等;(电机是背推式安装,电机位置大约在机翼后缘位置正上方,电机和电机支架螺旋桨总重10克左右,舵机,接收机都装在机舱中在机翼前缘前面,电池装在差不多机头的位置,所有的电装都是尽可能的接近机头最前面。)
3.整机多角度照片。(晚上稍后补充上来)
补充以上信息才能有针对性的帮您分析,否则空说无用;
可以肯定您的改装方案和/或背后的改装观念有不合适的地方,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一下。

第二类  调试情况信息:
设法区别“头轻”和动力安装角问题:无动力抛飞,能滑翔吗?有动力飞行,全程抬头,还是哪个油门段抬头?抬头时靠升降舵能临时矫正吗?(重心离三分之一位置太远了,就没试过手抛,感觉这个重心位置一定会炸鸡)
这些信息这里还有不清楚,故无从判断。
如何纠正:具体看就要看您的改装方案再表了
以上仅供参考,如补充信息,我再尝试答复,祝爽改爽飞,谢谢!

谢谢你的指导,我再多拜读吓你的帖子。

网友U:
引用 网友V:
我改的86 cm手抛机 双发1504电机,2s800电池,很稳定,超长续航18分钟。

你的整机起飞重量是多少,我也有好几个84手抛机,就像改的尽可能飘一点,主要是没有很大的飞行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U:
你的整机起飞重量是多少,我也有好几个84手抛机,就像改的尽可能飘一点,主要是没有很大的飞行场地

起飞260克吧。重点无所谓,只要动力够

网友U:
引用 楼主:
“头轻”是主管判断,是否真的头轻与手抛机的基础机型无关,而与电装配置、尤其是改装方式有关。
您看我 ...

这是我的图片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是我的图片

您好!您的回复看到了,这款手抛机我也接触过,比fx703略小,空机滑翔性能要好于一般“溜肩翼尖”款。
您最好再先排查一下:
1.准确水平重心在哪块?(在蓝色舵机前/后?)
2.全重状态无动力手抛能否平时直飞行?(如果还是头轻,就先调重心,继续往前;如果严重载头,重心后移,直至能平直自由滑翔。)以上解决后往下继续查:
3.给动力时,何时“抬头”,是一给油就抬,还是给到一定程度才抬?还是加杂着一出手就横滚侧翻(难以控制)?凭印象回忆也成,只是要尽量说准。
猜想:
4.根据您此前提及重心已经足够靠前了,并结合图片中的电机安装位置看,按说这个下推角下电机坐座根部应该再往前些固定在主翼正上方(或在电机座当前位置上下推角不用这么大)。PS:电机座的安装位置是跟主翼的气动升力中心相适应的,您没有加改通展长副翼,主翼气动中心几乎没变。您可试试找个东西在电机座前面临时顶一下电机,使下推角减小一点试试,看有无改善。
隔空诊断,难免误诊,仅供参考!祝爽改爽飞!

网友W: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碳杆连接用的是啥子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碳杆连接用的是啥子配件?

您在帖子里看到的是”土法上马”的鱼缸塑料软管配套的二通、三通、四通连接器,最小见过内径3mm的,一般是4mm的。如果大些飞机,比如5mm以上的,还可以试试风筝的连接件。我用得也很少,平时主要是细短钢丝+凯夫拉纤维+401胶+热缩管,或层板+酒精胶或哥俩好,如怕沉就点状固定,胶少用一些,能起到固定作用即可。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在帖子里看到的是”土法上马”的鱼缸塑料软管配套的二通、三通、四通连接器,最小见过内径3mm的,一般 ...

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改的86 cm手抛机 双发1504电机,2s800电池,很稳定,超长续航18分钟。

上个细节贴啊,介绍下配置

网友(2021-03-28):
求助一下 华科尔WK-2603A能用什么接收机

网友V(2021-12-28):
这几架飞机都改的好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几架飞机都改的好丑啊!

谢谢您的夸奖!

楼主(2022-11-15):
引用 网友V:
这几架飞机都改的好丑啊!

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