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京翼飞教程—教学新手去除双桨方法

楼主(2017-10-17):
本视频教程只教了一片主旋翼的终点螺距为0度的方法,另一片主旋翼方法和视频中的调法一样,螺距尺放到主旋翼桨尖,用扳手调节主旋翼相应的桨夹臂拉杆中联,希望本视频能帮助到大家,后期我会推出18sz日本手改美国手教程,还有遥控器通道讲解以及3D曲线设置和通道编辑设置使用方法,谢谢大家近期对翼飞的支持!

网友A:
大师666 怪不得你的380要出 顶你 造福模友啊 视频看到一分钟已经感激涕零了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赞!
1  你飞机是侧横着归零螺距尺的   但是测定大桨螺距是对头测试的   你怎么知道这时候测量的这一面是不是零度?(虽然一般对头对位时候电机是与地面水平的   那垫脚架岂不是多此一举?)
2  你说飞机垫好不要去动   但是拔俩根电机线算不算动?应该很容易产生变化吧。
3  既然是给新手教学的  就一定要强调  遥控器螺距曲线要调成一条斜线  因为新手一般都会有普通模式而没有3D模式   摇杆在中间的时候不一定是零螺距。
4  虽然双桨一般是出现在桨尖的位置   但还是最好多测量几个位置的角度   这样就会得到一个平均值    否则如果恰好这两条桨就是桨尖有差别    那么用桨尖去调有可能桨根螺距不一样    当然  如果桨是绝对标准的桨   那么任何一点的螺距肯定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666 怪不得你的380要出 顶你 造福模友啊 视频看到一分钟已经感激涕零了

天下模友一家人

网友A:
既然要以电机为准,为什么不直接放电机上归零呢。

网友:
我也分享一下我的方法吧 (确保陀螺仪连接电脑或者蓝牙   进入调试模式   也就是说动遥控器舵机不能动的时候    此时舵机均为中立点)
1 调节舵机臂  使其水平    并且通过调节三根十字盘拉杆   让相位臂夹角为90度   且十字盘水平
2飞机对尾或者对头状态放置   用螺距尺在电机上归零(此时一般基本上都是零度)
3检查遥控器螺距曲线  确定是一条斜线(也就是确保中点位置是零度)
4对头或者对尾测量大桨螺距    如果不是零度   调节方法和你的一样    调节变距拉杆的长度即可!

网友B:
其实飞起来调不就好了  地面大概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飞起来调不就好了  地面大概调

要切合实际

网友:
哎~这个教程漏洞太多了,你敢保证你第一个调的螺旋桨转到尾巴那边还是一样的螺距吗?

楼主:
补充一下,另一片螺旋桨不要转过来调,保持与尾管垂直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以电机为准,为什么不直接放电机上归零呢。

飞机是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是斜的

这个叫相对水平

网友C:
恕我直言,lz是好心分享,你们怎么只注重方法对错呢?
楼主别删帖,如果你真的入模了,过个几年回头再看你帖子,保你尴尬症爆发,满满的都是成长的回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恕我直言,lz是好心分享,你们怎么只注重方法对错呢?
楼主别删帖,如果你真的入模了,过个几年回头再看你 ...

你确定不是恼羞成怒?

楼主:
此方法只带领新飞友找个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恕我直言,lz是好心分享,你们怎么只注重方法对错呢?
楼主别删帖,如果你真的入模了,过个几年回头再看你 ...

但是楼主帖子是为了教学新手啊   如果有错误  岂不是。。。。?  我们也没有喷啊   相反还为楼主点赞   只是点出了我觉得不太合适的地方而已   相互学习   改进   才能正确引领新手。你说呢?

网友:
好帖,老手都知道直机七分再调,三分在飞。没有好飞机是飞不出好技术的(好飞机是指调节好的飞机,不是说品牌货)。现在论坛分享经验的少了,喷的人多了,气氛怪怪的。视频教程是有bug,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够用了。

网友:
噗呲…………………………

能有严谨的技术讨论,还是好事的

网友:
不懂直机,感觉你们讲的很有意思,要不,搞一个??

楼主:
欢迎入坑

网友D:
楼主把标题改一下,改成共同探讨啥的,教学有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标题改一下,改成共同探讨啥的,教学有点过了

讨论啥,这不属于教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讨论啥,这不属于教学?

适当谦虚点,大家对你更认可,直接说教学,上教程,好心做事也有人出来挑你毛病,实话说,为你行动点赞,可是你这东西做的确实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适当谦虚点,大家对你更认可,直接说教学,上教程,好心做事也有人出来挑你毛病,实话说,为你行动点赞, ...

唉,有人教就不错了,你懂的,论坛干实事的有几个,平心而论

网友:
为楼主点赞!互相探讨互相学习,互相进步,共同成长!   模友本来就不多,要互相勉励!

网友E:
这帖竟然精了,完了 这个论坛彻底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帖竟然精了,完了 这个论坛彻底完了

知道为什么精吗,如果你不明白那你就完了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赞!

网友F:
大哥 您能不能 发个正确的调整方法。您的 方法是错的 错的离谱。。

网友G:
主观来说,我很欣赏楼主的热心,从思考如何去双桨,到构思视频的拍摄,再到把桌面清洁干净把所需的设备都准备就绪以至于最终可以完成这一段带有详细解说的视频,其间所花费的心思是毋庸置疑的。就冲这一点,我认为各位不必冷嘲热讽,论坛应该多一些这样热心的模友才能够促进交流,带动更多的人更好地学习航模。相比之下,国外的论坛有很多这样的模友,外国人更喜欢用视频和语音的描述来解释或者说明一个问题,而事实往往能够证明它的有效性。

当然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楼主视频当中所述的方法的确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螺距尺调零是沿着尾管方向进行,而大桨螺距却是在于尾管呈90度的方向调节,这就多多少少会出现偏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螺距尺放在电机上方、与尾管平行放置并清零;然后将大桨旋转至与尾管呈90度方向调节螺距,这样就能够保证你是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调节,既简单又准确。

无论如何,楼主的精神值得鼓励,是论坛少有的真心愿意帮助别人的模友,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观来说,我很欣赏楼主的热心,从思考如何去双桨,到构思视频的拍摄,再到把桌面清洁干净把所需的设备都准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主观来说,我很欣赏楼主的热心,从思考如何去双桨,到构思视频的拍摄,再到把桌面清洁干净把所需的设备都准 ...

错误的方法会造成多少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错误的方法会造成多少事故。。。。。

有各位在,不会错的多离谱,这就是群众的力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 您能不能 发个正确的调整方法。您的 方法是错的 错的离谱。。

为发帖的小朋友的行为点赞!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有问题别人指出来   还死不承认  非要说新手就够用了   其实恰恰是新手不会才会照着去学习的   肯指出问题的恰恰都是那些负责任的  希望直升机继续发扬光大的老鸟   哪个不比你飞的早  飞的好?     否则谁会看你发的这破几把玩意儿   还不厌其烦的指出问题? 最多打个好字回复你  赚一分走人了。
河马兄    算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唉,有人教就不错了,你懂的,论坛干实事的有几个,平心而论

教就好好教   用正确的方法  你这样会误导新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教就好好教   用正确的方法  你这样会误导新手的。

你有好方法,你去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教就好好教   用正确的方法  你这样会误导新手的。

再说我那样就误导新手了,大神,你指点指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再说我那样就误导新手了,大神,你指点指点

回复里有好多人都指出来了   你翻翻看吧! 我不会调试不会修  都是别人调好了我飞的。但是方法我还是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里有好多人都指出来了   你翻翻看吧! 我不会调试不会修  都是别人调好了我飞的。但是方法我还是知道 ...

看过了,我只用我的方法,可能有的模友看过的话自己会领悟,你没调过机就不要来说我的有误导,我飞了2年了误导不误导我自己知道,不过还是谢谢你过来捧场,我以后教程贴还是会根据自己的方法来,众多模友的建议我也非常感谢,但是,每个人飞行方法不是都是一样的,但是很多模友需要有调机方向,最起码他们看了一个视频之少会搞双桨了,之少知道调那个拉杆有用,这足矣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过了,我只用我的方法,可能有的模友看过的话自己会领悟,你没调过机就不要来说我的有误导,我飞了2年 ...

恩  也对   期待新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恩  也对   期待新作品!

过几天我来个现场飞和调试教程,更实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过几天我来个现场飞和调试教程,更实用

那感情好啊   论坛好久没有热闹过了   楼主多发帖子   不但造福模友   还能很快的上升论坛的等级   上将可能不太容易    升个  中将   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感情好啊   论坛好久没有热闹过了   楼主多发帖子   不但造福模友   还能很快的上升论坛的等级   上将 ...

没问题,现场教程真的应该管用的多

网友I:
呵呵,整天打着引导新手的旗号用一些极其不严谨的错误方法祸害新手,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论坛的清流,站在搞笑的角度上,我还是很欣赏楼主的勇气。不过,洗洗睡吧。

网友:
现在很多人就是为蹭热度。有人关注就有市场。不管对与错。好与坏。

网友:
什么也不说,lz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录制这个,就值得点赞了,大神有几个有这个时间。论坛就是给大家交流分享的,lz录制如大家所说有bug,不是有论坛大神给出不同的见解?这个不就是论坛存在的根本!所以我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整天打着引导新手的旗号用一些极其不严谨的错误方法祸害新手,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论坛的清流,站在搞笑 ...

网友:
嗯嗯,飞了10年直升机了,看了楼主这个视频,我决定买把电子螺距尺,我这个机械的确实该退休了,我都是机械大概调一致,然后两桨尖涂不同颜色,飞起来再调双桨
不管怎么说,楼主拍视频造福模友的精神值得鼓励,还有,后面的模友跟帖提出自己的意见也是出于好意,都是好心,和谐相处多好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png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了,我只用我的方法,可能有的模友看过的话自己会领悟,你没调过机就不要来说我的有误导,我飞了2年 ...

真厚。其实绝大部分还是认同你的热情,但听不进去还死撑就有点反感了。我也发过类似帖子,别人说得对听就是了,大不了结合大家的分析再出个更合理完善的帖子,更好造福新手,用不着整天摆中上水平飞手的姿态。我想打口水战也有点违背你宣称的初衷了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那感情好啊   论坛好久没有热闹过了   楼主多发帖子   不但造福模友   还能很快的上升论坛的等级   上将 ...

飞行员,算了,中上水平飞手就是牛

网友:
52楼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J:
飞行员,算了,中上水平飞手就是牛

强行把国内整体水平拉低几个档次

网友(2018-01-09):
视频有密码看不了啊

网友K:
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调平的,我在家里的玻璃茶几上调的。首先先找中立点,带电将十字盘调平。螺距尺在飞机头位置归零,把一个大浆对头,然后用螺距尺调0,再把另一只大浆对头,调到0。再把螺距尺在机尾归零,调对尾的大浆,调到0,再调另一只大浆到0。前后调4次,因为一只浆在对头和对尾的时候,是对应两个连杆的,这样,两个连杆都调好,应该大浆能调平了。新手说一下自己的感觉,对谁都不喷的哦。别人可以喷我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调平的,我在家里的玻璃茶几上调的。首先先找中立点,带电将十字盘调平。螺距尺在飞机 ...

去看看我那个 250 调试的帖子   应该有你可以参考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去看看我那个 250 调试的帖子   应该有你可以参考的地方。

好的,谢谢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