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第五通道无法改为旋钮设置

楼主(2017-10-17):
第五通道改为rd旋钮设置了 但是rd旋钮始终控制不了第五通道  sf开关可以小幅度控制第五通道怎么破

网友A:
把名字改了,A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名字改了

改什么名字 怎么改

网友:
把光标移到名字上,确认就会有可选通道名,改成AUX就可以了

网友B:
通道功能改了就好,感度你一定是condition条件更改,不是switch开关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功能改了就好,感度你一定是condition条件更改,不是switch开关更改

调好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