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帮我分析 大疆NAZA-V2飞控

楼主(2017-10-17):
手上有台多轴
无人机
装的是大疆ZANA-V2的飞控,现在出现启动不了,只有后倾斜大约45°启动。后面只要不断电就可以正常启动了。链接电脑没毛病。不知为何?
用姿态模式就没事。

网友A:
重刷固件,然后各种校准imu

网友B:
DJI的naza在倾斜45°的时候是会自动停机的,你得imun没校准,飞控一直以为飞机在大幅倾斜,是无法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固件,然后各种校准imu
以前是新控也有过这样的问题,返厂后就没事了
现在是炸鸡后才出现的

楼主:
之前是好好的,就是炸机后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回头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