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入手trx4,求助

楼主(2017-10-17):
由于小白一枚,所以对升级一窍不通,跟朋友研究一下午,把灯组安装了,但是顶灯不知道应该怎么安装才会更美观一些,还有就是电机散热器和电调散热器应该怎么取电。灯组安装之后,车子接收器的线应该怎么布置,目前是从接收器上盖的小孔穿出来的,但是这么做是不是就影响防水性了,希望大家踊跃发言,给小弟解释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最近很火的车 不错

网友:
灯组的接线其实可以从侧面的线槽里面穿出来,两、三根空间还是够的。

散热器可以接电调的BEC接口,人家专门留了一个JST的插头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路虎的顶灯可以参考真车的安装方式,具体看你装什么灯。

网友B:
还有,已经打孔的穿越机外壳如果想要保持防水可以涂704覆盖。不过这车的防水盒效果其实并不怎么样,最多防溅水,所以其实涂不涂意义都不是很大。如果你要潜水,可以自己把接收机涂满704,或者换成mad box的防水盒。但是……mad box的防水盒我不晓得能不能支持这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很火的车 不错

一个冲动就入坑了,不后悔,虽然很多人说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已经打孔的穿越机外壳如果想要保持防水可以涂704覆盖。不过这车的防水盒效果其实并不怎么样,最多防 ...

电调的散热插在电调的jst插口,那电机的散热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的散热插在电调的jst插口,那电机的散热器呢

共用一个接口即可,风扇扇热一般功率不大,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用一个接口即可,风扇扇热一般功率不大,不用担心

十分感谢,哈哈,有时候真的是一脸懵逼啊

网友:
取电可以从接收机取电,防水其实很简单,用避孕套或者气球包裹好接收机,然后用扎带把外口扎住,就可以了,我一般会用两个避孕套,比较安全!另外设备盒防水还是不错的,其实无必要再次做防水~

网友C:
避孕套的新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避孕套的新用法?

这……确实防水

网友:
5v风扇,加一个温控感应开关,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