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合利行 新西兰SOKOKIT专业精准螺距尺,附自制球头刀。

楼主(2017-10-17):
   闲着无聊,逛合利行,看看小火球有没有优惠,无意看到这么个螺距尺,高端大气上档次,感觉用上,立马能调出高手飞的飞机感觉有木有? 充分发挥俺们山寨大国精神,自制!原理很简单,就是由套在大桨上变为固定到桨夹上,不带大桨调螺距,最少,安全系数能高不少。随便找个舵机盒,简单搞几下,完成。工序不详述了,看下就懂,这些东西,卖的是创意,想通了也就那意思,问题就是天C的厂家不动脑子,不肯动脑子,只山寨。。。 小号球头刀没单卖,为了省几十,还是自制 10分钟搞定。。。。

网友:
这个可以有……学习了

网友:
3D打印搞一套也不错!哈哈

网友A:
楼主 他家的东西怎样 一直关注他家的控 价格都比别家便宜。。。不知道是什么渠道的一直没敢下手

网友B:
楼主,有些质量一般的桨,内外侧螺距相差一度多,可以推想到桨面螺距与桨根螺距不一致,这个螺距尺只能保证桨根螺距一致,不看好这种设计

网友C:
soko牛逼不是在安装方式上,而是使用方式和计算方式。有专门的app是一点,另外这东西是转圈用的.....调节原理都和普通的不一样。另外里面貌似是机械陀螺仪,有个重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他家的东西怎样 一直关注他家的控 价格都比别家便宜。。。不知道是什么渠道的一直没敢下手

  其实哪家买都一样,价格基本透明,就看你会不会还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些质量一般的桨,内外侧螺距相差一度多,可以推想到桨面螺距与桨根螺距不一致,这个螺距尺只能保证 ...

问题在于,你的螺距是按照桨根算呢还是桨尖算?肯用这样的大桨,还会在乎那一点点误差?螺距尺都不用,直接目测就飞,这样干,本人飞了近半年。。。好像也没啥问题这种东西本身就是给处女情结严重的人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ko牛逼不是在安装方式上,而是使用方式和计算方式。有专门的app是一点,另外这东西是转圈用的.....调节原 ...

我是看中不用上大桨,这个挺方便又安全。至于其他功能,我们能用到?只是彰显逼格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在于,你的螺距是按照桨根算呢还是桨尖算?肯用这样的大桨,还会在乎那一点点误差?螺距尺 ...

其实对于这种桨尖和根螺距不一样的情况,老手都是转起落听声音的,零螺距是丝丝声,有双桨是嗡嗡声,本地大神都这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对于这种桨尖和根螺距不一样的情况,老手都是转起落听声音的,零螺距是丝丝声,有双桨是嗡嗡声,本地 ...

本地大神靠眼神,,果然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直接把电子螺距尺放桨夹上不就好了

网友:
这种不准的,还不如物理螺距尺

网友:
soko不需要每次都归0,开机就用了

网友:
我感觉鳌头大于实际,尤其是大飞机,差个0.5度都是感觉不出来的,我一般还习惯把水平螺距调到-1度,本人手比较惨,尤其是摆的时候螺距前后给的行程不一致,飞机容易向我的方向偏移,这样反而解决了问题,手法往往比精准度更重要。
就算你大奖调的和他们一样精准了又怎样,你有那么精准的,没有虚伪的舵机吗?你的飞机精度够高吗》你的手法精度够高吗》
不能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以这个广告给人的意思来理解,就好像在说给一个新手一台顶配700,他马上就会3D一样。
技术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这样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