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突然断电问题

楼主(2017-10-17):
续上会飞行时突然断电问题,今天又试了一下,550L在暴力飞行时有断电问题,断电时间约2秒,然后恢复动力,还未查出什么问题,请问论坛里有朋友遇到这个问题吗?以前暴力飞行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没看懂楼主上第一张图的意思,难道是第一张图的电调用在550L上了?

网友:
电调保護?电机或电池接头查查

网友:
断电和断动力是两种问题

网友A:
电调保护是有可能的。上周在WHT小新将我的550X飞出最大电流160多安,好在时间短没保护。你是用原厂凤凰90A电调吗?

网友B:
断电跟断动力确实是两种问题,断电的话再通电,飞机需要自检,自检是需要时间的,估计楼主的问题可能只是断动力,以前有个朋友的700,之前飞了很长时间都没问题,然后突然某天飞的时候,钟摆就憋电机,憋的很厉害,就像是要断动力一样,最后检查就是螺距比以前大出来两度,重新调了一下就好了,楼主可以检查一下电调设置,或者重新量一下螺距,看看是不是螺距太大的问题,暴力飞,螺距太大然后导致电机憋转,憋转之后电机又提速,让人误以为是断动力,纯属个人看法,大神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保护是有可能的。上周在WHT小新将我的550X飞出最大电流160多安,好在时间短没保护。你是用原厂凤凰90A ...

好盈100A的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好盈100A的电调

我记得好盈100a没有保护,暴力飞,电调承受不住,可能就烧了,可以打好盈客服问问,v3 100a没有保护,v4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好盈100a没有保护,暴力飞,电调承受不住,可能就烧了,可以打好盈客服问问,v3 100a没有保护,v4 ...

好盈V3系列有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跟断动力确实是两种问题,断电的话再通电,飞机需要自检,自检是需要时间的,估计楼主的问题可能只是断 ...

好的,回去会排查一下

网友D:
我的X3也出现过几次空中断电的情况,我新手一个,飞得也不暴力,就是前后左右翻一下。几次都是在空中突然断电(我也不知道是断电还是断动力),去捡飞机的时候飞机各舵机又能正常工作,有几次都是落在草丛中,检查无损坏后立马又可以飞行,我一直以为是电调或者插头的问题,导致断电,但看了这个帖子,觉得应该是你们说的断动力,因为如果是全部瞬间断电然后落地后又从新通了电的话,电调和陀螺仪都会重新自检,电机会有自检的哔哔声,但几次都是掉在面前的,也没有听到有那个哔哔声,而且飞机落在面前后立即打舵,各舵机都反应正常。综上所述,我怀疑是瞬间失去动力,那么问题来了,瞬间失去动力到底是那个部件的问题呢?电调?电机?电池?我第一感觉是电调问题(好盈V3 50A),所以重新买了一个电调,还在路上。但会不会是其他部件的原因呢?请各位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盈V3系列有保护的

我之前也认为有保护,好盈的技术亲口告诉我,v3 100a没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断动力

断动力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电调?电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动力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电调?电机?电池?

还没查出来

网友E:
如果电池太旧。试试换个新电池试试。旧电池放不出电降压太厉害也会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池太旧。试试换个新电池试试。旧电池放不出电降压太厉害也会保护的

我那个电池一年多了,一块花牌一块格氏,也没有注意断电时时哪块电池。但电池没有鼓包,就是充电时发现每片电芯的电阻较高,有7-8欧。看来电池也要换了。再不行就只有再换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认为有保护,好盈的技术亲口告诉我,v3 100a没保护

没保护有点危险啊  现在我的550就用这个电调

网友F:
感觉电调的问题大点,电池有问题不会又突然恢复,我的x3前段时间电机转速不稳,隔几秒会突然加速一下,然后尾巴甩下,后来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正常了,后来忘了多久,又开始出现这个状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电调的问题大点,电池有问题不会又突然恢复,我的x3前段时间电机转速不稳,隔几秒会突然加速一下,然后 ...

现在还不清楚什么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的X3也出现过几次空中断电的情况,我新手一个,飞得也不暴力,就是前后左右翻一下。几次都是在空中突然断 ...

480同样的问题出现过两次,两次后电调报废,电机完好,换了电调后,同样的问题没有出现过,供楼主产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G:
480同样的问题出现过两次,两次后电调报废,电机完好,换了电调后,同样的问题没有出现过,供楼主产考

...

报废是怎么个报废法?因为现在工作忙半个月飞不了一次,所以也没精力换个电调排除下,这种情况只能怀疑电子设备了,电调是头号嫌疑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报废是怎么个报废法?因为现在工作忙半个月飞不了一次,所以也没精力换个电调排除下,这种情况只能怀疑电 ...

出想过上述两次问题后,电调直接挂掉,bec都没有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出想过上述两次问题后,电调直接挂掉,bec都没有输出了,

这种情况应该可以返厂的吧?质量问题

网友H:
我的360出现过很多次这种情况:空中失去动力,过几秒有恢复动力。
配置是蝎子2520和好盈50v3。
刚开始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以为是接收机信号闪断,从而导致触发失控保护、空中熄火。但在更换新接收后,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查看了k8日志,并没有丢失信号的记录,所以就排除了接收机的原因。
之后又怀疑是电机的问题,因为电机用很久了,磨损有些厉害。但后来换了新的蝎子2520,用了一段时间后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于是就更换了新的好盈50v3,之后再也没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我遇到的情况,仅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360出现过很多次这种情况:空中失去动力,过几秒有恢复动力。
配置是蝎子2520和好盈50v3。
刚开始出现 ...

我的都是新的电调,改天检查一下

网友I:
也有可能是单向失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也有可能是单向失效。。

单向失效的话只是大桨不转,但电机和大齿盘是要转的啊

网友:
我怀疑不是断电,正如别的模友所说,断电直接让飞控傻掉,自检,基本没有救鸡的可能。
我的怀疑是丢失信号,也就是失控了,表现为短暂飞机没有动力,并且负螺距到底,但是一般在1到2秒钟后恢复正常,因为信号的丢失只有一瞬间,陀螺仪也不需要自检, 很符合楼主的描述,建议检查接收机的摆放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向失效的话只是大桨不转,但电机和大齿盘是要转的啊

在空中飞的时候,单向间歇性失效表现的就是动力输出突然停顿,短暂之后单向恢复工作,你根本无法判断这个时候马达和大齿转不转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断电跟断动力确实是两种问题,断电的话再通电,飞机需要自检,自检是需要时间的,估计楼主的问题可能只是断 ...

有没有可能是失去信号2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X3也出现过几次空中断电的情况,我新手一个,飞得也不暴力,就是前后左右翻一下。几次都是在空中突然断 ...

可能是遥控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可能是失去信号2秒

失去信号的话,舵机也没信号,直升机暴力飞3d的时候,2秒没信号,秒炸

网友:
换电调试试

网友:
正常,550桨配90a电调。。。配置不好。可以换个高安培的电调试试。我之前还把550l电调直接装在500pro飞行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调输出线线皮被碳板割裂。本地一个魔友的50A V3不规律断电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