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老司机带路

楼主(2017-10-17):
从没有飞过航模    模拟器飞到能吊机   看到一起玩风筝的朋友玩航模  感觉还没有我玩的好  如是进坑   入手Sbach342遥控飞机3d特技机 像真机固定翼3D机吊机模型EPO  整机  出去小试   加油飞机跑不了直线 不敢上天   整机遥控富士t6--6通的    100米内  动力丢失2次  回家不敢在飞  换控装   遥控器乐迪at9s   a3--2 的飞控   电压回传 今天到的货  没有来得及调试和设置   请老司机看看  给点意见为感  先谢谢了 !!!!!上图

涂装好的飞机

涂装好的飞机

配置

配置

网友:
起飞要带点方向的,什么都不修正怎么能跑的直

网友:
哪里的?最好找老模友带带。

楼主:
武汉的   不是带方向的问题  是两边跑  根本加不了速度  回来检查了一下方向轮和前轮  缩小了摆动度  校正了一下3个轮子的直线  这两天没有时间  还要设置遥控器和地面试机   等这都做玩了  在出去试一试看如何   谢谢回复   !!!

网友:
模拟器练到能吊机,基本功够扎实了

网友:
没飞过建议买板机或者小塞先飞飞···炸鸡成本低···检查方向轮钢丝是否太软了···

网友:
直接上3D 很牛

楼主:
用3d小舵量飞航飞  动力够  偶尔还可以做点姿态飞行  我们一起的风筝友玩的都是苏27   我不喜欢   上这里来晚了  是找资料找到这里来的  要是在如装备以前就好了  我就不会选择这一款飞机了   低速效果不好控制  不适合新人玩   所以  只有上飞控  看到坛子里老司机飞未来款的  慢速好漂亮  起飞降落都不要很长的跑到   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螺旋桨前后没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武汉的   不是带方向的问题  是两边跑  根本加不了速度  回来检查了一下方向轮和前轮  缩小了摆动度  校正 ...

武汉哪里的。我也是玩3d的,武汉

网友:
看着桨好像是反了   入门机要小一点 廉价点 速度慢点  舵量小点  有老鸟带点最好

网友:
人门3d机不适合新手,3d需要油门配合,我觉得你可以先飞飞板机,然后在飞这个342

网友:
桨装反了……

网友:
我飞过这个飞机,说一下特色,这个飞机起飞的时候左偏不明显,不需要大角度修正,飞行速度很快,高速的时候很灵活,飞的时候油门不要小于40%,不然右转会比较困难,降落要带点油,建议从远一点的地方慢慢飘下来,接地要轻,不然容易拿大顶,新手建议把前起落架反过来装,轮子往前一点好降

楼主:
我是江岸区的  浆没有装反  检查了  谢谢14楼的  你说的我记住了  这款飞机好不好吊机  飞过的老司机请说说注意事项   知道的回一下谢谢了  !!!我有信心  会飞好的

楼主:
我是飞盘鹰的   而且非得算是国内一流之列  学航模  也是未了飞好盘鹰  经过几天查资料   看坛子   使我对飞行知识了解不少   在盘鹰上的困惑也搞得更明白了 辛苦还是值得的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模拟器很真机完全2回事。

网友:
我现在也在飞这架sbach342,转弯降落不要收全油,转弯副翼不要打太多,掉高度,吊机不大好做

网友:
降落时一定要轻,起落架不是特别结实

网友:
先用纸飞机,好小子,练练手,飞3d机先飞小板机再飞这个

网友:
LZ,还是先从练习机开始吧,模拟器能吊机并不能代表什么,吊机也分吊的好和吊的不好;吊机左右晃动,无法控制飞机位置,只是单纯竖直吊起叫做吊,吊的相当稳定,机尾摆动幅度在厘米级,而且能够自由控制吊机的空间位置也叫吊机。遥控器的选配,动力系统的配比,接收机天线的摆放,简单的飞行原理,飞机稳定性控制原理,重心的调整,小配件的调试,电子设备的相关参数数据,空气乱流时的处理办法,飞行的安全原则等等等......这些都需要一步一步慢慢来。su27板机的确难看,低端,但是至少他依然是飞行器,在通过上升下沉气流时依然有很多操作控制需要做的精准才能飞好,飞稳定漂亮的航线和动作时也极其考验你的手法和相关的配合,不要看低任何一架飞机,不然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的。就像我刚刚入魔觉得函道漂亮直接上,觉得练练模拟器熟悉飞行操作和练习条件反射就可以爽飞,结果上天10秒,爽炸,原因就是视角误差和实际的下沉气流让我飞到了体育馆上。
玩航空模型是一种积累和积蓄,飞行经验和调整经验不是练练模拟器就可以简单代替的,如果楼主想早点玩特技机,先还是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很真机完全2回事。

的确是两回事,但是还是有很紧密的联系,只玩真机不玩模拟器会也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