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金鱼尾都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7-10-17):
直机金鱼尾都是什么原因啊!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最有可能的问题是机械部分不顺滑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感度过高

网友C:
舵机力度不够也会导致 比如把bec电压从5v变成6v 金鱼尾就有可能消失

网友D:
论坛搜索一下一大把,慢慢看吧

网友E:
转速不够

网友F:
可能舵机拉杆行程不合理 导致补偿过大

网友G:
飞机无炸,飞行好好的,最近金鱼尾,三天了,感度各种调,无效。检查尾轴没毛病,换新的,依然没有排除。旋转大桨,观察尾巴有不圆旋转,拆开桨夹,发现是轴承坏了,原来是没有推力轴承的。一分钱一分货啊。不炸轴承也能报废了。其实金鱼尾也没有什么,检查机械顺滑尾轴尾桨平衡传动轴,最后调感度,尾舵不够力不暴力3D影响不大,原来不金鱼飞着飞着金鱼了,就是零件轴承磨损了,损坏找到更换就可以了,炸机就全面检查,多备配件排除法最好

网友H:
感度过高和机械问题小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