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的L选项是十字盘极限选项,为什么要在螺距为0的状态下调整?

楼主(2017-10-17):
螺距在0度时,调整舵机不干涉,调好后,但是在最大和最小逻辑时,摇动舵机还是会干涉。看了王周海的视频就是这么调的,但事实证明螺距最大和最小时,肯定会碰的,是这种极限状态在飞行时碰不到,还是视频是错的?

网友:
估计难到极限的状态

网友:
不應該在零度時
亞拓的說明書是說將螺距大最大與最小時去繞圈看是否有干涉

楼主:
视频里还特定说明是循环螺距设定,还只要设定副翼到14度不卡即可,大神不应该犯这种错啊,看了mb2.0到4.2好像L选项都是十字盘极限,是测试螺距最大和最小,舵机有否撞墙。平常飞飞估计都飞不出问题的,就是极端可能烧舵机吧

网友A:
说明书是对的,但是放到x3上好像14度也不会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是对的,但是放到x3上好像14度也不会干涉

视频里为什么一定要特意把螺距归零呢?最大和最小螺距不是更能发现有否干涉吗?

网友:
飞行中不会出现极限打杆,出现也是出现在炸鸡的前几秒钟

网友:
不必去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B:
L选项需要分别把油门打到最低点和最高点,然后打副翼和升降舵,看看有没有干涉情况,如果有,就用方向摇杆来调整到不干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选项需要分别把油门打到最低点和最高点,然后打副翼和升降舵,看看有没有干涉情况,如果有,就用方向摇杆 ...

我就是这样做的,偶然看到视频,以为有特定含义,因为是大师录的,不敢妄下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做的,偶然看到视频,以为有特定含义,因为是大师录的,不敢妄下结论

我也是这样做的  反正感觉自己飞得爽就行了  实际飞行也不会打那么的舵量

网友:
这个就等于k8的循环螺距效果,太大了手感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