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东西怎么加工快。

楼主(2017-10-17):
家里有液压冲孔机。做模具的说,橡胶板不好冲。帮忙看看用什么工具加工好。橡胶板,5mm厚。

网友:
激光刀模!

楼主:
激光刀模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齿高207毫米?

楼主:
齿高  20毫米

网友A:
没看明白要加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要加工什么

加工矩形齿橡胶板啊

网友B:
橡胶的直接刀子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胶的直接刀子加工

刀子加工太慢啊

网友:
曲线锯,先做一个钢板模具,直接曲线锯根据模具形状切割,把曲线锯固定,移动橡胶板模具。

网友:
刀模是最快的了

楼主:
我问了,做个刀模要2000元钱呢

网友:
切割泡沫的电热丝最好了,不过要改程序将速度放慢、温度提高!

网友:
还是硫化机+模具靠谱

网友(2019-01-31):
上模必须做成刀模,沿下模切。像冲金属板材的平模冲橡胶板材,切口不会很规矩。

网友:
给你出个主意:用一条2-3毫米厚的45号钢板,一条边磨出刃然后弯制成所需要的齿形,再把这条带刃铁条焊接在一块长形厚板上做成上模,直接装与冲压机上。下面垫上胶板或木板压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方法可不可行,买锋钢刀块一堆,斜着摆一排(类似地砖那种)形成牙,固定成刀,整两排冲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