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压报警 bb响

楼主(2017-10-17):
大家电压低压报警怎么弄 我现在用的雨燕 供电改为5v的了 要装osd吗 还有大家的bb响用哪一种

网友A:
我是OSD显示+5V METAK BB响+飞控 SMARTPORT 通过接收机电压回传配合FRSKY X9D PLUS 低电压语音报警,其中BB响必装,另两项自选。

网友B:
我都是osd+bb响,经济够用,本来穿越就飞不久,多备几块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