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走航线时无法使用超声波定高

楼主(2017-10-17):
在网上买了超声波定高,在GPS和定高模式下,超声波有用(那板子放到飞机下面,飞机能自动上升),在走航线的时候飞机没有超声波的定高效果,且效果很差,求助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
超过6m以上基本超声波没用

网友:
楼上正解咯。6米以下飞航线一般都是。。。。。。。。。。。。。。。。。。。。。。打农药

网友:
有没有高于4米的就直冲云霄?我的就是郁闷死了。

网友(2020-01-12):
超声波传感器有距离的,一般也就几米

网友:
超声波传感器在参数表里面有对应参数的,具体参数名字要百度一下,他可以指定高度到达多高的时候使用超声波测高,多少高度就换回气压计进行测量,而且超声波本来就是只要一飞高就不行了。

网友A:
二楼正解,好一些的超声波也就几十米左右,想要定高效果好一些的话,RTK比较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正解,好一些的超声波也就几十米左右,想要定高效果好一些的话,RTK比较实用

RTK有点贵,想实现定高只需要一个激光测距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激光测距距离貌似还不错 超声波定高距离实在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