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楼主:
MATO全金属成品和金属底豹应该选哪个呢
[坦克]
MATO全金属成品和金属底豹应该选哪个呢

网友(2017-10-17):
各路大神给些建议吧,是买MATO的成品全金属还是淘宝定制金属底双稳豹子呢?

网友A:
马桶都是二战的,看自己喜欢

网友B:
看你喜欢哪个车型,哪个豹子没玩过不评价,MATO的话成品商品化程度更高,玩起来更好,改装难度也比较低,

网友C:
一是外形,mato的都是二战的
二是性能,mato的都是花架子,跑几下就故障掉外观零件。要想飙车 必须另行改装。金底豹2是改装成熟品。

网友D:
超喜欢豹2改装

网友E:
MATO 还是比较可以的!

网友F:
自已买配件来改装升级吧!少花钱!
金属底盘、路轮、驱动轮、覆带、双流波箱、声控等…

网友D:
直接入手淘宝改装好的豹2金属底盘,我也入了一个,打算拍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