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500四桨旋翼组

楼主(2017-10-17):
最近手里有一套亚拓500的四桨旋翼头,打算装在亚拓500L直升机上面,请问下各位用过这个旋翼头的,转速设置多少比较合适,还有螺距范围,之前设置的2000转感觉转速偏高,续航时间比较短

网友:
出了规定实名登记我就对喜爱的直升机恐惧

网友A:
想玩直升机长航时?可以参考以下帖子里的总结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3959&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玩直升机长航时?可以参考以下帖子里的总结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3959 ...

谢谢兄弟了,这个帖子我看过,长航时确实有意思。但是我现在需要一定的任务载荷,四桨旋翼组确实不知道转速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了,这个帖子我看过,长航时确实有意思。但是我现在需要一定的任务载荷,四桨旋翼组确实不知道转 ...

没问题的,就像帖子里说的,直接把电池S数减半,基本上用到标准齿比最大转速的一半左右,螺距再慢慢去试。4桨的荷载能力不低了,500级拉个2KG没啥压力。

网友B:
这个其实主要适合像真,想提高性能需要配窄桨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主要适合像真,想提高性能需要配窄桨更合理

是的,后面会换

网友:
四桨的续航上不去的,转速要看能不能锁的住尾巴再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