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遥控器模块自检错误

楼主(2017-10-17):
如题,帖子并不是来求援助的,只是交流一下,听说是精灵3a遥控器的通病,开机低电量报警,实际遥控器电池是有电的。

就是这样,闪红灯,闪第一个白灯,正常应该是第一个常亮绿灯,白灯数代表电量,现在显示电池没电,实际是假象。
早就闻听大疆的售后价格,算了,

整不了太复杂,根本找不到电量检测电路,,而且可能是软件故障,升级的时候有段时间是正常的。

这样吧

只是在内部刮了刮,利用外表的那个透明塑料那里显示电量吧。
好在别的都正常,因为看不到遥控器电池电压,去大疆哪换主板那么贵,我还不如咸鱼来一个遥控器了。

网友:
我的昨天升级完固件后就毫无征兆的变砖了,懒得折腾了,飞机拆散挂咸鱼了

网友:
大疆的遥控器做工真好 国产用心做还是可以生产出好东西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更新下硬件就好了

网友:
在飞行器状态列表可以看到遥控器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我的精灵4也这个毛病,返厂修了80多

这么便宜啊,要知道我就返厂力。。。。。

网友A:
我靠,我的精灵4也这个毛病,返厂修了8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