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就要比赛了。

楼主(2017-10-18):
现在船的状态马马虎虎,速度能起滑,破浪跳起的姿态也还可以,转弯比较流畅。主要改动有以下几点:
1、铝合金吸水舵,换掉原装塑料舵。
2、用铝合金小水刀替换原装塑料水刀。
3、用50A的电调替换原装30A电调。
4、电调和电池原来的是大田宫插头,全部换成XT60插。
5、用格氏电池换掉垃圾原装电池。
6、船尾中间部分加厚,使出轴抬高,减少桨入水深度。
7、船顶部加3个乒乓球做防翻。8、换大桨。

网友A:
调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想靠问两句就能速成,几乎不可能,
多翻翻之前的老帖,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想靠问两句就能速成,几乎不可能,
多翻翻之前的老帖,慢慢来吧

现在每天去试船,各种调整尝试,但不得要领。

楼主:
静止时的重心

网友B:
这船有多长?感觉水面再静一些还会好一点。

网友C:
您应该把船的配置先报下, 电机 电调呀 kv 螺旋桨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船有多长?感觉水面再静一些还会好一点。

60CM长,到时候比赛,很多船在水里跑,水面不会平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应该把船的配置先报下, 电机 电调呀 kv 螺旋桨大小

原来的帖子在这里。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8221

550有刷电机,36mm,自带的原装桨,参数不知道。桨的帖子在这里。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0096

网友C:
感觉这船就算是塑料壳,动力也明显不足,没有看到起滑。船头抬不起来,老是打水花,能不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船就算是塑料壳,动力也明显不足,没有看到起滑。船头抬不起来,老是打水花,能不跳吗?

船头抬不起来,是重心太靠前了吗?动力没办法改,比赛规定只能用550有刷电机。
该怎么调?

网友D:
看了一下图片貌似你的船左右两边好像不平行,我是新手如果说的不对不要见怪。大家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图片貌似你的船左右两边好像不平行,我是新手如果说的不对不要见怪。大家相互学习

为了对抗反扭,故意左边重一点。

网友:
实在搞不定,就发给大师调吧,这玩艺不是一句两句就能学会的

网友E:
电池前移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前移有效果吗?

没效果,船前部压一个75克的GPS都没什么效果。是不是必须装压水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效果,船前部压一个75克的GPS都没什么效果。是不是必须装压水板?

看来还是因为出轴的角度太大了,造成船头的上抬力。

网友F:
这应该算是滑起来了的。水花?半浸浆咋会没水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还是因为出轴的角度太大了,造成船头的上抬力。

装压水板能否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算是滑起来了的。水花?半浸浆咋会没水花呢?

是不是出轴角度过大,桨入水太深?装压水板能否改善?

网友:
装压水板能改善跳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