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2.4G干扰源有什么?

楼主(2017-10-18):
最近用futabaT14 去做任务:第一次靠近55kv高压线作业没有问题,第二次换了个地方也是靠近55kv高压线作业就控制不了

是不是除了高压线,还有其他的干扰源?(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基站或者手机信号会产生对接收机的干扰吗?)

网友A:
WiFi干扰源排查:下载一个 WIF360概观。蓝牙,WiFi,只要是2.4G的频段都会对信号有干扰。
好比老师在上课,你再下面说话,旁边同学听课肯定会受到干扰。
(上课的声音和你说话声音都在同一频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Fi干扰源排查:下载一个 WIF360概观。蓝牙,WiFi,只要是2.4G的频段都会对信号有干扰。
好比老师在上课 ...

不能代替频谱仪。看不见什么干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代替频谱仪。看不见什么干扰信号。

那么贵,是租还是买,一般人不会去搞的,再说在户外,方便就行。简单实用就好。

网友:
楼主查出干扰源后说一声,干扰好用就做一个干扰器,在山上等接收飞机

网友:
2.4G是公用频段,能产生干扰的设备太多了

网友C:
富斯i10的这个功能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富斯i10的这个功能还不错

对,就是这个频谱仪。不行就买个富斯i10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这个频谱仪。不行就买个富斯i10控。哈哈。

这个功能的确很实用,不过我飞飞机的地方基本用不上,因为周围啥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