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坏了还是咋啦,求指导

楼主(2017-10-18):
升降通道和油门通道怎么有点混合到一起了,推降舵,油门也转,还有感觉油门通道反应慢,曲线设置的么问题啊!!求指导啊!!http://video.tudou.com/v/XMzA5MzA2NzMyNA==.html?spm=a2hzp.8244740.0.0
http://video.tudou.com/v/XMzA5Mz ... m=a2hzp.8244740.0.0

楼主:
视频貌似挂了……

网友A:
遥控器确定用的固定翼模式,还有把遥控器恢复一下默认,接收机是原厂的吗,换个接收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确定用的固定翼模式,还有把遥控器恢复一下默认,接收机是原厂的吗,换个接收机试试

回复出厂设置两次了,接受不是原厂的,用的那种兼容的,确定是固定翼模式。今天拿原厂的测试下!谢谢

楼主:
用过天地飞II的大神给我指导下!谢谢

网友B:
和我的控一样,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控?这个在直升机里面才出现的问题。估计是把原来的直升机模型存储通道,你够后改成固定翼的吧,问题出在油门曲线和3D开关上了,不是几句话说清楚的。是检查3D油门曲线。最简单方法换个新的模型,之前没有用过的命名,二代是85组模型存储,一代是15个模型存储,在系统设置里面更改。重新调整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控一样,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控?这个在直升机里面才出现的问题。估计是把原来的直升机模型存储通道,你 ...

谢谢,我还没想到,我今天试一试,谢谢了

网友:
书中自有黄金屋,很多问题说明书自有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