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疆GPS与IMU之间的干扰

楼主(2017-10-18):
飞越的机架,图片在下面。我把GPS内置了,然后在头罩里面GPS下面盖了几层锡箔纸,IMU在GPS下面。搜星什么的都正常,在地面上LED显示也都正常,就是起飞之后会有干扰,LED闪黄绿灯。飞航线的话,最后刹车的时候必须人工干预飞机才能停住,要是没有人工干预的话,飞机要画个圆圈才能停下来,停下来之后稳定性还可以。不是转圈,是机头朝向不变的画圆圈。之前没有内置的时候,因为GPS支架低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打客服电话,说是IMU对GPS有干扰,说是因为夹角还是什么的。想请教一下,我要是想内置的话,怎么可以防止干扰,或者是怎么做屏蔽。拜托大神们。

类似于这种机架,头罩也差不多,只不过我的是八轴,头罩顶有一个洞。

类似于这种机架,头罩也差不多,只不过我的是八轴,头罩顶有一个洞。

网友A:
显然是飞行时动力线的大电流产生的感应磁场干扰了磁罗盘,解决办法很简单:让GPS远离电线

网友B:
你飞机里面肯定有线给盘成环形了,形成了电磁场,检查线路吧。另外垫锡纸没什么卵用,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飞行时动力线的大电流产生的感应磁场干扰了磁罗盘,解决办法很简单:让GPS远离电线

但是,我对尾的时候是正常的啊,只有对左对右对头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机里面肯定有线给盘成环形了,形成了电磁场,检查线路吧。另外垫锡纸没什么卵用,可以去掉。

如果是形成环形的话,为啥我对尾时正常,磁场方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机里面肯定有线给盘成环形了,形成了电磁场,检查线路吧。另外垫锡纸没什么卵用,可以去掉。

如果是线路的问题的话,我在线上加上防磁环的话,可以吗

要是环状的话,大概就是供电线了。飞机中心板里面的情况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里面的小圆圈是分电板,在两层 ...

要是环状的话,大概就是供电线了。飞机中心板里面的情况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里面的小圆圈是分电板,在两层 ...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线路的问题的话,我在线上加上防磁环的话,可以吗

里面的小圆圈是分电板,每个轴的供电是直接分出去的,只有总供电线是环状的。下中心板下面是电池架,电池在电池架上吊着。

网友A:
你这个状况是磁罗盘受干扰的典型状况,把GPS支起来,问题应该就解决了;如果不行,那把飞控和GPS都远离电源线。

什么贴铝箔屏蔽,什么磁环,这些是减小电磁波干扰的;无法减小感应磁场的,不信可以试试,玩航模也是要遵守基本物理法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线路的问题的话,我在线上加上防磁环的话,可以吗
磁环是抑制高频噪声用的,不是用来消除磁场的。仔细检查你所有的线路,包括各种电源线信号线,只要是有盘成闭环状态、螺旋状态的,都不行。如果不存在磁场干扰和电路板产生的高频干扰的话,GPS模块直接贴在飞控上都能正常使用。注意有很多电调和BEC会产生高频干扰,会干扰到GPS搜星,需要远离10cm以上。

网友C:
为啥对尾就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状况是磁罗盘受干扰的典型状况,把GPS支起来,问题应该就解决了;如果不行,那把飞控和GPS都远离电源 ...

谢谢您,问题解决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环是抑制高频噪声用的,不是用来消除磁场的。仔细检查你所有的线路,包括各种电源线信号线,只要是有盘成 ...

谢谢您,问题解决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对尾就正常呢?

感觉应该是跟磁场方向有关吧。

网友:
楼主最后是选择把支架支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