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航模遥控器能用270舵机吗?

楼主(2017-10-18):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想要在船模上驱动炮塔,怎么才能用普通航模遥控器使用270度的舵机呢(一般遥控器,幅宽不够,270舵机转不了270度)?谢谢了!

网友A:
遥控器的信号范围有限约0.9-2.1,270度需要信号范围0.5-2.5ms,施展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的信号范围有限约0.9-2.1,270度需要信号范围0.5-2.5ms,施展不开

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我是在想,有没有什么现成的板子,或者什么方法可以把航模遥控器的pwa扩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我是在想,有没有什么现成的板子,或者什么方法可以把航模遥控器的pwa扩展一下?{:1 ...

目前没有办法

网友B(2018-02-13):
如果你舵机支持0.5--2.5,那可以几块钱用单片机做个脉冲扩展板,或是你用齿轮组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舵机支持0.5--2.5,那可以几块钱用单片机做个脉冲扩展板,或是你用齿轮组加速

感谢指教!我也是这个想法。我的舵机应该支持0.5-2.0,不知道单片机的脉冲扩展板该怎么搞,我对单片机实在不熟悉,请问有现成的,这样的板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我也是这个想法。我的舵机应该支持0.5-2.0,不知道单片机的脉冲扩展板该怎么搞,我对单片机实 ...

我估计没有,毕竟很小众的需求。程序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没有,毕竟很小众的需求。程序是很简单的

谢谢!我试着弄弄......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