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纸飞机低速性能差,怎么解决?

楼主(2017-10-18):
用KT板做的纸飞机,低速性能非常差,无动力状态滑翔时控制几乎无效,感觉是因为V槽导致的,怎么解决一下好呢?

网友A: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不是常规布局飞机以及KT板没有翼型导致的,飞机没有速度舵面就更不会有舵效,所以你会觉得很难控制,或者控制了没有反应,简单的说来就是没有气流从舵面上经过,所以没有动作。这个和V型槽没有什么关系,是飞机机型决定的。也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你下次可以试试看逆风小油门这飞机可以基本悬停在风里,但是你动舵面是有反馈的。也就是空速和地速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不是常规布局飞机以及KT板没有翼型导致的,飞机没有速度舵面就更不会有舵效,所以你会 ...

您说的我明白啦!那如果我给翼面加上翼型会不会有所改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不是常规布局飞机以及KT板没有翼型导致的,飞机没有速度舵面就更不会有舵效,所以你会 ...

如果v槽影响不大,那我想改变翼型,使用平凸翼型试试。晚点汇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v槽影响不大,那我想改变翼型,使用平凸翼型试试。晚点汇报

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别折腾了!换个飞机吧,按照这个飞机的翼展来看展弦比是需要计算的,不是你切一个平凸翼就能有效改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别折腾了!换个飞机吧,按照这个飞机的翼展来看展弦比是需要计算的,不是你切 ...

那倒是,但总觉得就这样了不忍啊!

网友:
加翼型就算了 感觉你舵面有点大 加大翼展试试看还有 你没有报配置

网友:
纸飞机机身的V形槽有安定面的作用,去掉后如不加其他安定面,效果应会更差。纸飞机作为板机,本质上属于“电动风筝”,改型空间很大,但加该翼型还真挺少见的,有条件试试无妨,我们的精神就是不怕折腾,只要不飞丢,电装设备始终都在~祝改装有收获!

网友:
纸飞机 低速性能非常优异的,楼主应该是重心以及电机位置 问题,当然V槽角度也很重要。

网友:
你的飞机主要是低速舵效差,做翼型是提高升力,解决不了问题。一般的纸飞机都这样。如果特别想折腾一下,可以用双发,两个电机直接对着舵面吹,低速就会有改善。

网友:
纸飞机可以做KFM翼型试试

网友:
我都和你说了,纸飞机不好飞,不爱玩“高速”的飞机,可以做个我这样的小机在天上“飘一飘”。

网友:
不能说这飞机性能差,而是因为V槽使到飞机的横侧稳定性过强,后掠角还等效于上反角,低速舵效低。它本来的用途就是这样,给初学者体验用的,不要有太高要求。加了翼型效果也不会明显的,因为它本身的升阻比就实在太低,就是用阻力换升力系数,照顾低速平稳飞行。如果动力足够,舵面够大的话,遵循砖板飞行理论,还是能耍点招式的。

网友:
加大翼展,做1米以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倒是,但总觉得就这样了不忍啊!

换个正规点的飞机吧,对你有好处

网友:
加大副翼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这个帖子回复的很有知识面,楼主掌握了就不会在喜欢纸飞机了

楼主:
机器配置:2212KV2200,30A,3S2200mah,9g舵机×2,7060浆(也用过5×5).也就这些了。认真研读了上面各位高手的指点,我只是感觉它应该可以在无动力状态灵活操控。重心再前置一些应该会好,像上单翼且有上反角的教练机类,重心前置一点会好。其他的飞机也有,也在飞,就是觉得这个飞机应该把它搞定才好。

楼主:
昨天又做了一架,测量重心可以实现前移最大6cm,再大不好啦!今天烟霾,一会儿散了我再试试,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
机翼上开槽装螺旋桨,双发一边一个,直接吹到舵面上。
不过要是完全无动力滑翔,还是无解,可以试试加大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