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有没有什么办法修改APM和PIX飞控的解锁方式

楼主(2017-10-18):
如题,众所周知APM和PIX飞控的解锁方法都是油门最低位方向最右组合解锁,现在有没有办法修改这种解锁方式,修改成类似于某疆的内八外八解锁的方式啊,网上查了很久了一直没有看到相关的说明,有人知道吗?求告知

网友A:
你可以内八啊!不用改什么都可以,反正还是油门最小,方向最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内八啊!不用改什么都可以,反正还是油门最小,方向最右!

那样很容易使飞机翻车的

网友B:
无遥控器时,px4允许使用手机触摸屏滑动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遥控器时,px4允许使用手机触摸屏滑动解锁

那是得配合手机地面站使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得配合手机地面站使用吧

PX4可以 地面站和图传一体,直接用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PX4可以 地面站和图传一体,直接用手机

可是我问的是如何修改遥控器的解锁方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问的是如何修改遥控器的解锁方式啊

要么改代码

要么把方向和通道反一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