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部分充电器是不是都是b6方案

楼主(2017-10-18):
一直没搞懂b6平衡原理 是不是把充满的电芯放电 串充电 最后平衡。为什么模友说b6平衡原理伤电池呢 现在除了b6平衡方案和纯平衡插头充电这两种还有其他的平衡方案吗

网友A:
308前面是电源线充电,最后10%平衡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8前面是电源线充电,最后10%平衡头

还有什么充电器是308方案

网友B:
充电器也就两种模式,串充和并冲。b6/308/406/pl8等(既接电源线,又接平衡头)都是先对电源线进行大电流并冲,而且到截止点前用平衡头平衡。a6/a9都是串充(只接平衡头)对平衡头小电流分别对每片电芯进行充电,直至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也就两种模式,串充和并冲。b6/308/406/pl8等(既接电源线,又接平衡头)都是先对电源线进行大电流并 ...

b6后阶段是用平衡头充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b6后阶段是用平衡头充电吗

      肯定是啦

网友:
308方案适合大电流 快充  A6方案适合小电流  平衡性更好  两种都有  绝大部分时间都是A6  因为不经常飞大机
另外用308 好像充不太满  308充电自动停止以后  在用A6充基本还可以充进去一些   有强迫症的话就蛋疼了  不过那点电量在天上也就一二十秒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也就两种模式,串充和并冲。b6/308/406/pl8等(既接电源线,又接平衡头)都是先对电源线进行大电流并 ...

a6 a9这个垃圾就拉倒吧!千万别买

网友:
B6在平衡阶段,其实就是用电路旁路部分充电电流,所以是对充电电流放电,不是对电池放电。
如果算法没问题,是不会伤电池的。

平衡方法还有不少种,但除过B6和A6这两种,其它用的比较少,
其中有一种就是用电容反复和各单元并,这样电压高的电池单元对电容充电,电压低的从电容充电,抑制循环最终没单元电压就一致了

网友C:
B6是 非同步升降压,效率70%~85%。而308是同步升降压,效率90%~96%这就是为什么B6方案的那么笨重而才用308方案的相同体积可以达成更大功率,而且可以再生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