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航模遥控器能用270舵机吗?

楼主(2017-10-18):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想要在船模上驱动炮塔,怎么才能用普通航模遥控器使用270度的舵机呢(一般遥控器,幅宽不够,270舵机转不了270度)?谢谢了!

网友:
直接用不行吗?

楼主:
可以用但转的角度了到不270°。据说是航模遥控器的pwm幅度一般最高不超过1750,270°舵机pwm0-2500,用普通航模遥控器遥控270舵机,最大只能转180°左右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现成的板子?能把航模遥控器的pwm信号幅度扩展到2500以上。电子方面实在不懂,还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齿轮减速

网友:
找一下,有360度的舵机。

网友A:
接一个飞控,在飞控里调节pwm输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个飞控,在飞控里调节pwm输出范围

不错,虽然成本高了点,但应该是个办法,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但转的角度了到不270°。据说是航模遥控器的pwm幅度一般最高不超过1750,270°舵机pwm0-2500,用普 ...

简单一点,如果舵机可转180度,可以在舵机用个15齿的齿轮带10齿齿轮输出(也就是1/1.5的变速齿轮组,不局限于齿轮齿数)再把舵机反向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一点,如果舵机可转180度,可以在舵机用个15齿的齿轮带10齿齿轮输出(也就是1/1.5的变速齿轮组,不局 ...

对呀!也就是加装一个1:1.5的齿轮组,这个办法相对简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