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17-10-18):
我是刚入门的新人做了一条猫艇想配置双动力不知道什么样的配置好用?求教

网友A:
船的大小都不说,怎么给你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的大小都不说,怎么给你配置啊?

船的长度是715mm宽度是204mm高度是80mm求教一下,谢谢另外材料是椴木层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船的长度是715mm宽度是204mm高度是80mm求教一下,谢谢另外材料是椴木层板的

这么大的猫,觉得应该用双3650或2860内转,或者索性用单电机。

网友B:
想要什么样的航速,预算资金是多少,
都不交待,谁能给你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什么样的航速,预算资金是多少,
都不交待,谁能给你推荐?

航速60差不多电机电调加一起不超过10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猫,觉得应该用双3650或2860内转,或者索性用单电机。

那电调要配多大的呢?想要航速达到60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调要配多大的呢?想要航速达到60码

飞盈佳乐90A水冷电调

网友:
确实有点小,装双动力有难道,但也不是不行。但层板你要跑太快你不怕拍散了吗?

网友C:
几百元的配置

1、4540N 1300kv+80A好盈飞机电调+4s~6s 4500mah(40c 一拖二) + 软轴 + D40~D42桨  要看两侧船舱空间能否安装得下电机。

2、其次是群汐 2827 3500kv +80A好盈飞机电调+3s 4500mah(40c 一拖二) 40c +D35桨,这个配置小贵,不如上面一项,但电机直径小。

3、可换碳刷滚珠轴承480电机 + 60A好盈有刷电调(一拖二) + 直轴 + 3s 3500~4500mah+D35桨,这个配置虽然不起眼,但非常适合新手,因为电机扁平,安装固定非常简单,只需要木块加一管导热硅胶(注意是硅胶不是硅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百元的配置

1、4540N 1300kv+80A好盈飞机电调+4s~6s 4500mah(40c 一拖二) + 软轴 + D40~D42桨  要看 ...

40c是什么意思?指的是发动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40c是什么意思?指的是发动机吗?

这里的c是倍数,可简单计算出电池放电电流的大小,如40c 4.5安时电池放电电流为40x4.5A=180A。有些电池是全程放电能达到这个40c,某些虚标的只是一两分钟达到40c。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船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