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6/A9的并冲板的疑问。

楼主(2017-10-18):
A6并冲板有4个3s充电口。而充电器实际只有2个3s充电口。如图红色那两组应该是并联关系,蓝色那组并联关系。如果同时插4组3s电池上去,岂不是电池与电池之间直接就并联了?如果压差比较大,会有大的回路电流。
难道并冲板有限定使用规则么?
请明白人讲解下。

网友A:
只能6S 充电 这接口多了 不好   ,  你觉得没关系 那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6S 充电 这接口多了 不好   ,  你觉得没关系 那也无所谓

就是没敢多接啊

网友B:
多接会过冲…曾经并接把一块电池充到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接会过冲…曾经并接把一块电池充到4.8

那这个多出来的充电口就没啥用了啊。也不敢用

网友C:
我接四块3s电池,6A同时充电没有问题

网友:
为啥不用保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接四块3s电池,6A同时充电没有问题

这样冲的话,电池容量和电压应该很接近才行吧?不然岂不是两块电池直接并联,会有很大的回路电流,有风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冲的话,电池容量和电压应该很接近才行吧?不然岂不是两块电池直接并联,会有很大的回路电流,有风险 ...

以前电池是一样的,现在没注意。充电器自己平衡充电吧

网友:
A6的最大优势是能对每一块电芯

网友:
进行平衡,但是使用并充板似乎偏离了其最初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