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折腾一下,求指教。

楼主(2017-10-18):
艾特翼龙3,机重650克。原机配置有刷370,9伏镍氢。6吋浆,背推。上电地面测试发现动力不足,新充的电9,6伏,全油门推足,电压马上降到6,8伏。浆明显无力。电机轴距离机身碳杆半个浆长多一点。 所以想想折腾一下,准备换锂电和无刷电机。浆还用6吋。用多大电池和电机?诚望各位模友给个建议。

网友:
不错的机子 2205 穿越机动力就可以

网友:
这种上古神器,还是放在床底下吃灰留作传家宝比较好吧……

网友:
这种上古神器,还是放在床底下吃灰留作传家宝比较好吧……
此言差矣,玩模型玩的是一种心情,不是拼设备,讲排场,搞攀比,这样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
这种小电池的飞机接触少,没玩过。用2S800mah加2205试试可能行

网友:
2208kv2600  30a电调  3s1300电池,。

网友:
XXD2208 KV2200电机  6寸桨    3s1000~1500mah电池

网友:
3s电池,2212电机,KV2200-2450都可以,电调40安

楼主:
多谢各位模友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
让我想起火鸟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