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求大神教我怎么修

楼主(2017-10-18):
悲剧了
充电线断了
有没有大神教我怎么修。

网友:
你照片拍清楚啊,对焦啊!!!

网友A:
照片拍成这样该怎么让人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拍成这样该怎么让人教你?

我只是想说,这个线人里面断了,拍的好坏是那么意思就可以了,毕竟我这个不是美图。如果会的话,自然知道怎么修。不会的话,请不要叫毛病,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说,这个线人里面断了,拍的好坏是那么意思就可以了,毕竟我这个不是美图。如果会的话,自然知道
你说的真有道理,是我眼神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说,这个线人里面断了,拍的好坏是那么意思就可以了,毕竟我这个不是美图。如果会的话,自然知道 ...

老实说图片的确比较模糊,看不清是哪里线断了。既然你是来向大家寻求帮助的,自然态度应该好一点。如果有可能的话,重新拍一张清晰的照片,这样大家才能更好地给你建议。比如这样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图片的确比较模糊,看不清是哪里线断了。既然你是来向大家寻求帮助的,自然态度应该好一点。如果有 ...

我翻过他们的参与,几乎就没有可以给别人合理建议的参与,我自然不会高兴,如果他们真的可以像其它模友那样好好的帮助别人,我的态度当然也会好的,毕竟是向别人求助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图片的确比较模糊,看不清是哪里线断了。既然你是来向大家寻求帮助的,自然态度应该好一点。如果有 ...

由于光线问题,只好明天重新上图了。

网友C:
用烙铁焊上,提前把热宿管套上,用火机收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烙铁焊上,提前把热宿管套上,用火机收缩就可以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烙铁焊上,提前把热宿管套上,用火机收缩就可以了

可是我还想问一下,怎么拆电池,还是等我明天拍张清楚的再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还想问一下,怎么拆电池,还是等我明天拍张清楚的再说吧。

拆电池最关键是不要短路,最大的危险。外包装找到胶带口一层一层拆开就可以了,简单处理,严格做好绝缘,短路**起火事故,吓死人的,慎重,一般就是简单焊接。烙铁头碰到也是会短路的

网友D:
把外皮拆除,不要用刀划,容易伤到电芯。即使用刀,也要轻轻地划破外包装就可以了,看到焊点,看清楚断线的那个点,焊接好再按拆除的顺序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电池最关键是不要短路,最大的危险。外包装找到胶带口一层一层拆开就可以了,简单处理,严格做好绝缘, ...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说,这个线人里面断了,拍的好坏是那么意思就可以了,毕竟我这个不是美图。如果会的话,自然知道 ...

就你这个图,再用美图也没用。请把照片拍清楚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你这个图,再用美图也没用。请把照片拍清楚了再说。

又是一个“闲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你这个图,再用美图也没用。请把照片拍清楚了再说。

麻烦您看完每一条消息再说话,可以吗?

网友:
优酷有帖子自己找

网友F:
电池拆开,焊上就是了。这点技术没有玩穿越机就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拆开,焊上就是了。这点技术没有玩穿越机就累了。

好吧,可是我不玩穿越机,哈哈哈。顺便想问下穿越机是什么?

网友:
动手试试吧,千万要注意不要短路,短路放电吓死你。

网友G:
这个是地线掉了,把黑色线剥一点,焊黑色线上就可以了,焊完用绝缘胶包一下,简单粗暴,还安全,不要去拆电池,新手操作不好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地线掉了,把黑色线剥一点,焊黑色线上就可以了,焊完用绝缘胶包一下,简单粗暴,还安全,不要去拆电 ...

楼上正解,简单可靠!

网友:
这都搞不定的话,,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网友:
接上不就完了

网友:
拆电池小心一点,别短路。。。

网友(2019-02-07):
引用 网友C:
拆电池最关键是不要短路,最大的危险。外包装找到胶带口一层一层拆开就可以了,简单处理,严格做好绝缘, ...

可以在烙的时候拿纸板隔开,就不会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外皮拆除,不要用刀划,容易伤到电芯。即使用刀,也要轻轻地划破外包装就可以了,看到焊点,看清楚断线的 ...

用那种垫字版分开不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