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翼XT32遥控距离稳定性测试

楼主(2017-10-19):
刚到手一个XT32,感觉很不错。厂家宣称3000米的遥控距离。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配合数传就真的可以实现随心所欲FPV。其实在这这方面,应该建议思翼科技研发一套数传电台配合遥控使用。在遥控的这个距离之上能做到数传电台内置,就能大大简化外出的装备,那才是真的过瘾。

思来想去,由于没有确切的条件,所以就想了一个很土的办法:2个人测试,一个人拿着遥控器操控,一个人拿着飞机或者其他测试的设备(舵机等),然后走一段距离就给,如果有反应,就继续直走,知道完全失控无数据返回。
期间使用手机记录GPS路径计算距离。

由于是地面测距,测试效果肯定不能远及空中距离,折衷来说只要地面能够达到800-1000米,空中就能达到2000米以上。相应地面能增大至1公里以上,那么空中至少能达到2公里。
至于宣称的3000米,其实我想只要实现2000米就能达到我的要求,所以这个也要看具体的表现.
            测试的场地

为了尽量保证测试客观,达到最好的测试效果,尽量保持天线垂直,达到最大的信号接收量。

顺带着测试了一下屏幕在阳光下的效果,表现得还算不错,还是能够看清显示的内容,但是要注意一定要将屏幕调成最亮,然后注意不要让表面的那层玻璃反光,否则你是看不清的。
遥控器对好飞机的方向,就开始测试了。

XT32
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可以通过回传数据的质量来判断和接收机通信质量的好坏:可以看回传电压和信号RSSI值,RSSI值越小,信号衰减越大。
500米,700米,900米,信号良好。
在到达1.05公里时,RSSI已经衰减至26-30

另外在测试期间经常有车通过,影响了信号,RSSI衰减很快,电话确认之后,打杆舵机仍然有反应,通信有效。

到达1.27公里时,RSSi值彻底为0,回传电压丢失。电话确认打杆仍然有效,说明在回传丢失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进行控制,只是双向链路已经变为单向链路。

1.36公里时,电话沟通,接收机开始频闪红灯。连续打杆输出开始断断续续动作。

1.4公里时,操作已经没有反应,彻底失控。
排除掉断断续续指令的距离,那么完全有效的距离是在1.3公里,注意我的测试条件,是在地面测试,保持在1米左右的高度,从地图上看,我们测试的路径也不是直路,会有部分弯曲。所以在1.3公里以内的话,是完全有效的通信。
所以总体来看,厂家标称的3KM也并非是虚的,还是非常满意的

网友:
就想知道空中效果,如果真的有3km就可以不加433近距离fpv了

网友A:
这个控我看过拆机帖,其中一根是假天线,,,所以特别想知道确切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我看过拆机帖,其中一根是假天线,,,所以特别想知道确切距离

求贴子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贴子连接

魔友之吧上的

网友:
厉害了,固戍一路都看到了

网友:
哈哈,西湾公园,我也经常去那边测试船模,希望有机会碰到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