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的遥控可以改手吗?

楼主(2017-10-19):
伟力的遥控可以从原来的美国手改成日本手吗?

网友A:
可以改的 稍微有一点点麻烦 得把弹簧换过去

网友:
伟力有遥控器?

网友:
伟力X6遥控可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的 稍微有一点点麻烦 得把弹簧换过去

谢谢!自己摸索一下!

楼主:
是配K120的

网友B:
可以改的,就和其他遥控器一样的,只要控的系统里有选项可选,再拆开换弹簧和螺丝就行

网友C:
螺丝拆下来换个,再把插头换下,设置里选个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的,就和其他遥控器一样的,只要控的系统里有选项可选,再拆开换弹簧和螺丝就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拆下来换个,再把插头换下,设置里选个手

谢谢!试搞一下!

网友D:
x6不用拆,直接把背后的橡胶弄开,用螺丝刀扭一下,再在遥控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可以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x6不用拆,直接把背后的橡胶弄开,用螺丝刀扭一下,再在遥控设置一下就行了

谢谢!!

网友:
很容易改,遥控器背面4个螺丝调节一下,然后模式改为1,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