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朋友,华科尔D10控可以和天地飞的接收机对频吗 ...
请问各位朋友,华科尔D10控可以和天地飞的接收机对频吗?

楼主(2017-10-19):
手头多了天地飞的接收机,想把它用起来

网友A:
好像暂时不行,deviation官网上没有这一条

网友B:
当然。。。。。。不可以,你可以收一台天地飞呀,或者出掉接收机,我就有3台花科尔遥控器,接收机7.8只。

网友C:
很明显不可以

网友D:
关注,什么时候统一协议,做成标准件,就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