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精灵3se炸鸡后,,自己更换云台排线后无法使用

楼主(2017-10-19):
精灵3se炸鸡

云台控制板下部的L型臂断裂,排线断裂

自行淘宝配件更换后,无法使用

情况:上电后飞机正常相应,云台没有任何动作,云台控制板发烫,相机绿灯亮
          滴滴滴三响循环
          摆动电机有阻滞感

其他的现象还有一些,个人表达不了
求助遇到过得朋友,提供一些经验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很明显,你中奖了,这不仅仅是排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你中奖了,这不仅仅是排线的问题。

嗯,,炸鸡嘛,,损失肯定有的
不知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提供以作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你中奖了,这不仅仅是排线的问题。

上传了视频,有时间可以看看

网友:
云台电机坏了,淘一淘这方面的配件吧。另外,排线赶集试试拍摄,看清晰不,有没有雪花(云台不转不影响拍摄)。之前公司的精灵3也这样炸过,自己在某宝上淘一个回来换,拍摄有雪花,用不了。

网友B:
看看app的飞行器状态列表有没有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app的飞行器状态列表有没有提示

现在能连上遥控器的wifi,,但是dji go进入不了飞行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能连上遥控器的wifi,,但是dji go进入不了飞行器了

那这样跟精灵3A还是有区别的 手机只要连接过精灵3A的遥控器  以后不连接遥控器都可以进入相机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