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如何跟R2006GS对频?

楼主(2017-10-19):
遥控调到S-FHSS然后就没有说明书上写的LINK的连接按键了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确定能用吗,好像这个是10j遥控器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能用吗,好像这个是10j遥控器才能用

10J的接收是3008GS

网友B:
首先張14sg設定到S-FHSS模式, 先開控,再按著接收機對頻鍵( 不要放開) 後接通接收機電源,等紅色閃燈變為綠色長亮後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張14sg設定到S-FHSS模式, 先開控,再按著接收機對頻鍵( 不要放開) 後接通接收機電源,等紅色閃燈變為綠 ...

步骤没有错,原理是接收机天线断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