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让船模定向定速自动巡航

楼主(2017-10-19):
本人喜欢抓鱼于是自制了一条拖轮用于拉粘网,在放网过程中本人遇到一人操作时放网又开船容易手忙脚乱,要是小船能够自己定向定速拉网,解放出抓遥控的手专门放网那就容易多了!具体要求船不受水流风向影响自动调整定向航行,能够根据拉力大小自动调整油门输出,保持定速直至油门最大。望各位网友帮助指导,最好能帮我列出需要那些配置和操作方法(硬件配置最好500元以内)  谢谢!

楼主:
?spm=a2hzp.8253869.0.0

楼主:
补充一点还需要在小船航行过程中手动与自动可以随时自由切换!

网友:
那就需要飞控  gps定位了

网友:
pix可以玩车固件  和船一回事吧  搞个定向

网友A:
买一套apm二手飞控,带上gps 2/300就搞定了。刷车的固件

网友B:
用板控……+80块钱锁尾陀螺仪

网友C:
其实  最简单的就是两人操作

网友D:
用个航模的陀螺仪就可以解决,价格便宜一百以内,只是精度在环境的影响下可能会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个航模的陀螺仪就可以解决,价格便宜一百以内,只是精度在环境的影响下可能会飘

放网是一个相对时间较长的过程,100米的网往往要下好几分钟,在此过程中小船会受到水流、风向、或大或小的阻力等影响,所以需要不断地调节方向与油门,估计陀螺仪很难办到定向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套apm二手飞控,带上gps 2/300就搞定了。刷车的固件

谢谢!最好能再详细点,比如怎样与遥控、接收机、电调、舵机等连接组合。

网友:
这个可以办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买一套apm二手飞控,带上gps 2/300就搞定了。刷车的固件

我有一套大疆的飞控,能用得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套大疆的飞控,能用得上吗?

这个不可以哦。apm和pix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  最简单的就是两人操作

此计甚妙!

楼主(2017-11-19):
引用 网友B:
用板控……+80块钱锁尾陀螺仪

试过了,在速度慢时锁不住方向,因为陀螺仪控制舵机基本没有响应,只有快速转向时才有反应。

网友(2018-01-23):
我也在弄这个

网友(2019-01-11):
搞出来了吗?

网友:
你的方案搞出来了吗?我也想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