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650船型对比

楼主(2017-10-19):
最近找到新的manta  RG65的模型,赶紧打印出来,和原来的500放大船型一对比,差异很明显,manta的船型非常瘦长,船身比龙力还窄,预计速度不低。请教一下,宽船身和细长船对龙骨(稳向板),压铅的配置有什么不同的要求??

网友:
官网上好像是收费的

网友A:
500长宽比例较小,是应为为了在一定的船长下达到足够的排水量,直接放大成65的话势必其体型会大于很多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长宽比例较小,是应为为了在一定的船长下达到足够的排水量,直接放大成65的话势必其体型会大于很多65

谢谢前辈的解答,长宽比大的结果,是不是带来阻力大,排水量大的问题?航速可能比不过瘦小的船型,但是适航性会不错?不知理解得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解答,长宽比大的结果,是不是带来阻力大,排水量大的问题?航速可能比不过瘦小的船型,但是适 ...

航速问题并不算全部是长宽比,得看水线长度等等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解答,长宽比大的结果,是不是带来阻力大,排水量大的问题?航速可能比不过瘦小的船型,但是适 ...

不能按照宽,大阻力大,航速低来理解。。。而且我也只是个模型渣渣,算不上前辈。。。

网友B:
没有这么简单机械的考虑船型设计问题。看排水,行驶稳定,用途等问题综合考虑的。是一个多元方程,不是简单的y=a+bx+e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么简单机械的考虑船型设计问题。看排水,行驶稳定,用途等问题综合考虑的。是一个多元方程,不是简单 ...

不过至少大空间,改装空间也大,改个FPV帆船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按照宽,大阻力大,航速低来理解。。。而且我也只是个模型渣渣,算不上前辈。。。

刚好多一套龙力帆,有机会把这条船做出来,现在比较头疼的是龙骨稳向板的制作。3D打印太软,得找木头重新做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好多一套龙力帆,有机会把这条船做出来,现在比较头疼的是龙骨稳向板的制作。3D打印太软,得找木头重新 ...

直机的螺旋桨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的螺旋桨可以试试

现成直机浆是好,但是现在飞值机的人少了,也不好找了。打算用木头削一个,或者用木片包碳干做一个。

楼主:
帆船的龙骨插座打了几个都不太理想,还需要继续改进。

网友:
你的图纸从哪弄的啊?也想入帆船

网友(2018-04-15):
引用 楼主:

请问左边这条比较宽的叫什么船?有图纸吗

网友C(2019-11-12):
楼主,船体打印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因为,我打开了几个零件,一看时间都要8个小时的,被吓着了。

船体的分段是四等分吗?段与段之间是加了横隔板,再切割成窄边框,对接时打胶方便,加螺丝也方便,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好多一套龙力帆,有机会把这条船做出来,现在比较头疼的是龙骨稳向板的制作。3D打印太软,得找木头重新 ...

外面糊上一层玻璃钢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船体打印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因为,我打开了几个零件,一看时间都要8个小时的,被吓着了。

大概一周左右吧。要看成品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一周左右吧。要看成品质量

噢,我也下载了mata 2017 RG65这套船体文件。
还好,船体是分段的文件。

原来下载的RG65,船体是整体的,整了半天截段,没有成功。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分段的了。

网友C:
再请问楼主:船壳打印的厚度是多少?有人说0.55mm,也有人说1.1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请问楼主:船壳打印的厚度是多少?有人说0.55mm,也有人说1.1mm。

我用1MM

网友:
好的。了解了。谢谢!
我也预览了0.55、0.8、0.9,1.0、1.1,效果似乎1.0mm是最合理的。

楼主:
打印效果要不断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