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火开关求助

楼主(2017-10-19):
我使用Graupner MZ-24 飞
油动固定翼
,
发动机
ASP-46,设置油门熄火,按说明书弄的,但为啥拨动熄火开关,油门
舵机
没动作?

网友A:
通道对了么,或者是有没有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对了么,或者是有没有插反了
对着呢 推油门舵机都动着呢

网友B:
打开关的时候,在通道映射那个菜单是可以看见油门值会立刻归零的,你看看是不是,如果不是那就是设置错了

网友C:
是不是油门摇杆没有推到最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