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能换天线吗?

楼主(2017-10-19):
玩小飞机,距离很近,感觉原来的天线太长了,碍事,能换这样的天线吗?

网友A:
同样 感觉像futsba 那样的短天线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 感觉像futsba 那样的短天线很方便。

是呀,反正也用不到那么远,就想换个短的

网友B:
可以的,和长度没关系,原装的是3db天线,和这个信噪比有关吧?我还试过6db,10db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和长度没关系,原装的是3db天线,和这个信噪比有关吧?我还试过6db,10db的,都可以,

我就是想换个短点的,信噪比也无所谓,反正小飞机距离近

网友:
白色D10可以直接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换个短点的,信噪比也无所谓,反正小飞机距离近

先改接头,再换个小辣椒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改接头,再换个小辣椒天线

还要改接头呀,这么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要改接头呀,这么麻烦

不麻烦的,找个锉刀,斜口钳,一两个钟的功夫,当然了,还有看你个人觉得这么做值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麻烦的,找个锉刀,斜口钳,一两个钟的功夫,当然了,还有看你个人觉得这么做值不值

要拆控吗?里面要不要焊接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麻烦的,找个锉刀,斜口钳,一两个钟的功夫,当然了,还有看你个人觉得这么做值不值

我的是白色的,天线可以拧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白色的,天线可以拧下来的

白色的d10呀,那就不用拆控改了,直接tb上买一个带螺纹的那种2.4g天线就可以,注意选择是外螺内针还是外螺内孔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有效部分只是没有屏蔽线那一部分?